[电源] 拆解一个坏的TCL品牌的手机USB充电器(江苏辰阳代工 5V 1.5A)

楼主(2023-07-14):
拆解一个坏的TCL品牌的手机USB充电器,江苏辰阳代工的(5V 1.5A)

很早以前淘宝买的,应该是正品,一直正常使用,昨天冲手机冲着冲着就没输出了,闻一下U口这里有淡淡的烧糊味,于是只能大力出奇迹拆解看下了,做工还是很紧凑的,空间利用率很高,不像某些山寨的用金属块填充空间和凑重量,但这样也有个坏处,就是散热很一般。

做工还可以,高低压均有绝缘纸隔离的,粗看没有烧糊的地方,进一步仔细看了,U口边上的两个绿色的电容都爆浆了,底部都大肚子了,于是最后掰下电容手上也有“酱油”一样的电容液体,现在家里还有好几个5V慢充的充电器,这个拆完就直接垃圾桶伺候了,拆解上点图片给网友看下,顺便赚点小M币

直接上图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换个电容就能用了

网友:
不为分享,早仍垃圾桶,

网友:
换个电容应该修好了吧?当个备用电源也不错。

网友:
又是一个爆浆电容。
都是高温的锅。

网友:
以前的的电源,现在的都是固态的了。

网友:
换个电容扔箱子里,说不定啥时就用上了

网友:
好像输出电流比较小,但是比较耐用

网友:
江苏辰阳代工的电源做工还可以,估计换个电容还能用。

网友:
现在的这两个电容都用固态了,换一下试试

网友:
同样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电容的电压选低了点,若换选10伏的。

网友:
看这印刷字体,感觉都不像正品TCL,像是山上的。

网友:
换个电容可能就好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辰阳做工还可以,换个电容留用吧

网友:
不算太次,换个电容留着吧

网友:
一般般啦,还是salcomp赛尔康代工的充电头更加耐造。

  看过俺们上的拆解salcomp赛尔康代工的SONY充电头与NOKIA充电头没❓❓

网友:
这个TCL辰阳代工的我也坏了一个,没用几次,就没输出了,懒得拆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