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056为什么输出不同

楼主(2023-07-14):
准备做个测18650容量的,先做了充电部分,用整板的4056,发现每个板子的4056输出不一样,最高4.00v,最低3.96v,

网友:
毛算一下,(4-3.96)/4=0.01,还不够精确?

网友:
周围电路里调压相关的电阻阻值有一些不一样?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过,对厂家来说都在一定范围内就可行,没必要做到一致。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4056的品控差,一致性差很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而且生产厂家多,质量参差不齐,同一批次里芯片的充电截止电压都不一致,垃圾的很。实在要用的话需要自己测试把充电截止电压达标的(4.2V)挑选出来用。

网友:
万用表精度差。没有4位有效数字测什么4.20V?
4056精度1%,跟接触电阻线路电阻充电电流也有关系。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块八毛的他们也不愿意做到很精准

楼主:
也就这样吧。

网友:
你才知道呀

网友:
本来也不是精密IC

网友:
在一定范围内就可行

网友:
充电这东西,民用的,没必要做到那么高精度,4.2和4.1一样的用

网友A:
看了楼上那些回复,笑死。你们没发现楼主是空载测的嘛4056特性是啥你们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上那些回复,笑死。你们没发现楼主是空载测的嘛4056特性是啥你们忘了吗 ...

还是你看懂了

网友:
一模一样的需要大量挑选,能够基本一致就好。

网友B:
要想充电截至电压准就用MAX1879

网友:
质量差异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充电截至电压准就用MAX1879

十几年前做充电宝买过1879,还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