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保护板是三元的还是铁锂的?

楼主(2023-07-14):
一个4串的保护板,没有其它标识,如何判断是三元的还是铁锂的?

网友:
测空载电压?

网友:
具体讲讲?

网友A:
你这款保护板有两种颜色,绿色和蓝色。
你这个是蓝色板,3.2v的磷酸铁锂的。
绿色的是三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保护板有两种颜色,绿色和蓝色。
你这个是蓝色板,3.2v的磷酸铁锂的。
绿色的是三元的 ...

那你是用过的所以知道

网友:
打开手机某宝,拍照识物 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我买了一个,为了充电均衡一些。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左边是保护ic,右边是均衡ic。这两个ic都有后缀区分的

网友:
搞几个三元锂电池接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用4个电容代替电池接入保护板,然后开始充电,直到保护板关闭充电,测量电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个电容代替电池接入保护板,然后开始充电,直到保护板关闭充电,测量电容电压 ...

你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个电容代替电池接入保护板,然后开始充电,直到保护板关闭充电,测量电容电压 ...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