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镇流器烧个洞

楼主(2023-07-14):
八年了,上个月北屋坏,今天南屋一会亮一会灭,有糊味,关灯拆下一看,电源输出处烧了一块,测了一下,前面二个二极管都没坏,坏疑焊点处虚接,慢慢的焊点全烧了,有空用粗导线连上试试吧

网友:
换LED的吧,这个虽然好,可灯管少了,贵了,不划算了。

楼主:
补导线一不小心,把二极管RS1M拽坏了,这2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可以用4007替代吗?前段时间破烂全扔了,用时没东西了。

网友:
都换LED,这种不安全

网友A:
欧普的环形灯能用多久?
我换的飞利浦两年都没坏。公司的垃圾佛山照明LED已经光衰了一半了,LED短命鬼。

网友:
之前同样是接线处坏了,RS1M似乎是超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普的环形灯能用多久?
我换的飞利浦两年都没坏。公司的垃圾佛山照明LED已经光衰了一半了,LED短命鬼。 ...

14年装修安的,上个月北屋灯管坏了,南屋拆下安北屋,后买个新的放南屋,这回南屋镇流器出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插脚有虚连?

网友:
现在都有环形LED灯条了,带磁吸的,直接吸在底盘上面,接好220V就可以了。也不贵,十几块钱,坏了再换

网友:
带预热启动的灯管寿命不短。
甚至比很多LED寿命长了。

寿命长不赚钱。。。那就麻烦了。。。。
那个插头位置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虚接引起的

网友:
这个换块新的即可,25寸纯平电视机的板子烧出洞,小的挖净糊板跳线修复,拳头大的只能扔了。

楼主:
烧糊碳化的地方会连电,全部清除,导线焊上,结果悲剧了,灯管抽气尾管不知道怎么碎了。不修了,已买36w的三色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