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卡W7,卡安全模式,找不到盘,现在突然好了

楼主(2023-07-14):
同一块盘的检测结果,昨天回复帖子突然第二块硬盘不显示了就重启了下然后就卡Win7,进BLOS进PE都看不到系统盘
今天下班回家终于进入扫描结果心凉了,各种尝试拔了一根内存和2号硬盘后进入PE又扫描了一次又正常了,到是进系统有时还是有点问题,下单了块铨兴512固态回来装系统吧

网友A:
注意数据安全,我之前WD的蓝盘也是莫名其妙突然不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数据安全,我之前WD的蓝盘也是莫名其妙突然不认盘了

嗯,现在用一段时间会卡死,换了系统盘会不会没事

网友:
有重要数据马上转移,哪怕拖一分钟风险都在递增,更不要去扫它

这型号的盘我2013年就坏过了,开机巨慢,最后没几次就不认盘了,开机磁头敲盘声

理由:磁头伤病,盘片全是好的也没卵用,扫起来当然全红,越扫挂得越快

其他可能,电源,但是鉴于这盘年份长了(不是通电时间),直接换了就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现在用一段时间会卡死,换了系统盘会不会没事

应该没救,这个卡顿和之前突然全盘爆红有关,早点备份数据换盘换电源吧

网友:
应该查找硬件原因。

网友B:
如果真是硬盘问题,那就换个硬盘。就怕不是硬盘问题。
我朋友之前有台机子是随机蓝屏,复制数据有时会出错。现在把这块硬盘拿下来接在盒子用,复制了几次10多G的数据也没发现啥问题。
你最好再检查一下CPU和内存和主板,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试试。电源也要注意。

网友:
要么数据线,要么电源线插口,这两个的嫌疑最高,先换一个电源插口试试

网友C:
估计有坏道。自动修复了。硬件检测工具查一下看还有没有用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救,这个卡顿和之前突然全盘爆红有关,早点备份数据换盘换电源吧 ...

第一次检测全红后面测又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坏道。自动修复了。硬件检测工具查一下看还有没有用的价值。

后面正常了检测一点坏道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坏道。自动修复了。硬件检测工具查一下看还有没有用的价值。

电源线换了数据线也换了,现在固态重做了系统用几天偶尔会读不出这个盘,用迅雷和看一些电脑里的照片和视频时间长了会卡住

网友:
接口,线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检测全红后面测又是正常

我上个WD也是这么凉的,拿来挂下载,可惜了我200多GB的电视剧,就突然不能认盘,然后重启了没事,不到三天就彻底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硬盘问题,那就换个硬盘。就怕不是硬盘问题。
我朋友之前有台机子是随机蓝屏,复制数据有时会出错 ...

我有一块西部数据的320G机械盘,N年前买的,用着用着动不动就进不去系统,有时能进去后用着用着突然很卡很慢,最后我又买了一个1T的西部数据机械盘,把这个320G的拆下来准备拆解开看看里面什么情况,后来捣鼓了半天,边框的外壳都开被我撬开了,我嫌麻烦就扔一边吃灰了大半年,再后来我又想起来这个320G的硬盘,接在电脑上当作第二块从盘试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居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到现在还在我的电脑上当作第二块硬盘使用着已经又过去三五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WD也是这么凉的,拿来挂下载,可惜了我200多GB的电视剧,就突然不能认盘,然后重启了没事,不到三天 ...

准备买个二手紫盘等好的时候移过去了再格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西部数据的320G机械盘,N年前买的,用着用着动不动就进不去系统,有时能进去后用着用着突然很卡 ...

准备买个二手盘趁好的时候移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换了数据线也换了,现在固态重做了系统用几天偶尔会读不出这个盘,用迅雷和看一些电脑里的照片和视 ...

10有8 9是硬盘和电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