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又不转了这次上油都没用了

楼主(2023-07-14):
拆电机了估计是电机刷磨没了

磨的?

转子

掰了下电刷,又可以转了。。。

网友A:
所以还是买无刷的比较好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买无刷的比较好不容易坏

电压电流控制不好也坏。

网友:
无聊时逛逛商场,逛逛家居商城,就会有这种小玩意儿送

网友:
很明显碳刷问题,要买无刷的风扇

网友:
小铜丝增长,焊到两个触脚上。我有个剃须刀马达也磨没了胶,用四驱车马达的碳刷焊上去续命。

网友:
强烈建议换新的

网友:
碳刷磨没了?成了无刷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玩意儿,618时以旧换新拿这个抵了30买的小米1x

网友:
有刷的寿命短

网友:
这种小风扇几乎可以叫做一次性的,多多上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我买了不下五六个了,每个使用时间不超过三四天,都是碳刷烧毁,那种小电机带扇叶负载太重,后来直接买了无刷的,用了一年多了不坏

网友:
换无刷电机,可以用很久。

网友:
找个玩具电机换碳刷

网友:
一次性的电机,噪音也大

网友:
用四驱车马达的碳刷焊上去续命

网友:
这风扇我有好几个,其实也用不到多少,家用不方便,还是固定风扇方便,

网友:
王上,换电刷

网友:
还以为换电机了呢手中还有一直在用。

网友:
这小电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还要不断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