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电风扇FSL-40B无法关机维修记录

楼主(2023-07-14):
有一台格力风扇,FSL-40B,初始故障为
按下关机键,风扇不关机,继续吹风。
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个差不多的原理图

我猜测应该就是一颗双向可控硅坏了,就没管,因为拔了插头就没啥问题。就放客厅了,结果舍友用完不拔插头,放了一个晚上,坏了。
此时的故障变成了
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亮
索性拆了下来准备维修一下

拆了4颗可控硅出来测量,发现确实有颗坏了,直接拆了,好的装回风扇发现还是一样,亮指示灯,按按键没反应。
不死心,然后又把板子拆出来,啥也不接。查了数据手册,电压范围3-6V,索性用可调电源就给主控(SC8206BA4)单独供电3V,发现工作正常,按按键有响应,但是调到5V就没反应了。

经过一顿测量,供电5V时发现是主控OFF脚电平为1V,3V供电时,OFF脚电平为0.5V,恰好小于数据手册写的Input High Level Voltage 0.7V,所以工作正常了。
理论上应该为逻辑高电平约等于VDD,故猜测板子有短路。

翘掉了固化的胶,发现一个电容爆浆,马上更换,但并未解决问题。
但是主控供电变为5V,说明板子供电原来就是5V,我在回复中说测出4.5V,现在证明了是错的。是因为电容问题,导致电压偏低。

对着PCB背面跟着OFF脚的电路一路往外摸,发现连着的都是LED,随后对每个LED测阻值,发现一个异常,拆掉后,再测已经正常使用了。

再此感谢各位回帖网友的意见。

网友:
等下一个人来告诉你,,我懒

网友A:
主控不带程序的话可以换主控。(不一定买芯片,可以买便宜的带这个主控的电路板)。

3V正常,5V不行,看可调电源电流是否外围漏电。不行么,只能自己测试了。。。普通个人只能代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不带程序的话可以换主控。(不一定买芯片,可以买便宜的带这个主控的电路板)。

3V正常,5V不 ...

看起来不像漏电,3V电流30 mA,5V也才40多mA,现在怀疑是不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B:
电阻分压啊  那就用3V不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主控出了问题

网友C:
单独供电3V,发现工作正常,按按键有响应,但是调到5V就没反应了 ------ 应该不是主控坏了
看实物图片,原板是电容降压的,修好应该很容易。先把电源修好了再说。
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个差不多的原理图------这个图的电源和你的实物类似,可以参考。C1 就是降压电容,R3 后面接的是稳压二极管。其他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电阻应该好检查。

网友D:
先测量电源到底是多少?再代换下那个晶振看看?

网友:
把胶清除干净看看

网友:
不想买IC的话 你直接变成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啊  那就用3V不就好了

要是分压的话,好像输出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量电源到底是多少?再代换下那个晶振看看?

测量了,板子供电电压在4.5V左右,晶振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供电3V,发现工作正常,按按键有响应,但是调到5V就没反应了 ------ 应该不是主控坏了
看实物图片,原 ...

感谢回复,经过测试发现是LED短路,拉高了VSS极的电压,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有一个遥控风扇,店家本来坏的,便宜拿回,检查,就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E:
越复杂的东西越麻烦,果然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复杂的东西越麻烦,果然是真理

所以还是三个按键快中慢,那样的简单

网友F:
我的是转一会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转一会就停

测下工作电压,是不是在停的时候降低了。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14):
查找故障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