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共享存储,Z8350 cpu

楼主(2023-07-14):
不到100买了个 Z8350 cpu的小主板,2G+32G,预装好的win10 ,1网口+1WiFi+1usb3.0+4usb2.0+HDMI,直接挂了2个USB硬盘,为了安静把风扇都拔了,一直稳定运行,CPU功耗只有4w,装了个向日葵还能远程连接,在家直接远程桌面就行。开了就没有关过机十分稳定。

网友A:
挺好的,也有一个z8350平板,好久没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也有一个z8350平板,好久没开机了

感觉这个挺好用,用的百兆网络,跑满10M下载速度没问题,买了好几个硬盘盒子的主板,可以随便扩展。不要求很复杂的功能可以利用起来。最主要不用风扇都没问题,绝对静音。

网友:
cpu有点落后了

网友:
能挂这么多硬盘,厉害!

网友B:
长期USB靠谱吗?会不会掉盘?会不会对硬盘有损伤?

楼主:
就是用来做共享,别的也用不到,省电并且可以满速,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USB靠谱吗?会不会掉盘?会不会对硬盘有损伤?

原来挂路由器上的用了好几年了,还没有坏过。主要供电稳定就可以。

网友:
什么事小猪宝?

网友C:
看来,我的平板也可以利用上了。谢谢分享

网友D:
CPU是足够了,usb硬盘不太稳定

楼主:
错了,小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是足够了,usb硬盘不太稳定

还行网络下载上传都满速,用了几个月了也没有重启过,映射网络硬盘打开硬盘就可以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的平板也可以利用上了。谢谢分享

有有线尽量连接有线网络到路由器,无线的网络估计唤醒不了。

网友:
只担心usb硬盘盒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处理器很省电做nas很合适

网友:
搞个网络唤醒加硬盘休眠就更爽了。

网友:
我那个J1900都要落后了、

网友:
重度使用,硬盘的USB口一定受不了,会卡

网友:
其实自己够用就好,硬件这玩意没有尽头。
不过几年前的渣渣,我也玩过8350,当时只有usb的网卡和硬盘,带宽不太够。不过功率是真的低,体积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