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调速器会烧电机?

楼主(2023-07-14):
急!真被尬住了家人们。
刚刚“佳阳小窝” 买了个店内销量第一的电机,主要这个轴长比较长,不用改主轴的。然后客服立马就跟我说单接点击不转。
我告诉它我已经买过了毕竟他家的调速板是真的贵!还给他发了图,他告诉我这烧电机!!!靠啊你直接说加钱算了。
我就想问我这个有没有可能烧?  这就一个调速器而已,很多家板子用的都是这个,咋他就烧电机了啊?
他家的调速板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接线好像没啥区别,然后他说我的调速线电压过就会高烧io!?
下图,12是佳阳小窝的电机和调速器,图3是别的地方5块钱的调速器。
这要是不能用我就退了重买套件吧。

楼主:
电机收到测试了,调速板可以用,只是开头和结尾不转。页面说了pwm占空比20-83%。
另外这个电机很垃圾。5v和12v启动不了。诱骗器改最高20v可以启动,但最高10w不到。转速很慢,效率很低,个人感觉和自带的单相异步电机区别不大。
我的电机自己串过电容,低档是15w左右,风量也差不多。自带的电机外壳坏了。早知道换个外壳就行了,血亏30元。
这玩意被吹的太过了。不建议买。

楼主:
又看了,5块钱的pwm信号是5v的,佳阳小窝没说,但是它的5v供电不让用。。。估计就是调速的

网友:
吓你的,目的就是想你买他的控制板

网友A:
所谓的特殊就是指占空比不是0-100,但是用0-100占空比的控制板就包含了它的范围,所以用肯定也能用的

网友B:
不会烧的,放心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特殊就是指占空比不是0-100,但是用0-100占空比的控制板就包含了它的范围,所以用肯定也能用的 ...

意思是,0-20占空比不转,调到20以上才开始转,到83就最高速了,继续调到100也不会更快了?

网友:
幾位大佬都給你信心了,你還怕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的,放心用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0-20占空比不转,调到20以上才开始转,到83就最高速了,继续调到100也不会更快了? ...

具体怎么样不清楚,但是不至于烧电机,卖家吓唬你而已,别当真

网友:
注意,他家贵的调速板,是有CLK信号调速。其他便宜的是PWM调速。

如果电机只支持CLK调速,那么接PWM版就没调速作用。

看有的无刷电机的转速是不随电压变化,接12v或者24v转速都差不多。

网友:
波形不好会不会把磁芯振松?

网友:
期待楼主的开箱评测,喊家人们的一般是商家

网友:
这电机壳里面好像是个你迪克的电机小米空气净化器那种.之前在他家买过控制板改空气净化器 要分clk pwm 我改的就烧过一个好像是正反转还是启停的原因了.我是想是不是无刷电机转的时候会发电急停或者反转有烧管子哪位知道解释下

网友:
充分了解电机的性能,再去配调速电路就不难了。

网友:
控制板很容易烧坏

网友:
坐等大佬出结果

网友:
期待楼主的开箱评测

网友:
好吓人啊,应该不会吧,不知道,听大家讲

网友:
来看看了解下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0-20占空比不转,调到20以上才开始转,到83就最高速了,继续调到100也不会更快了? ...

150%呢?会飞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