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101/m4d 4v电动螺丝刀带无影灯

楼主(2023-07-15):
无影灯加15秒延时芯片,装扭力帽里正好。电池盒刻两刀,通过扭动拔出开盒,友好更换电芯。

网友:
果然是人才

楼主:
有人出售改装的电池,把18650上下搁弹簧片做接触,电池壳修剪的俩大窟窿。收个几十块,彪全网唯一。waifaming看多了吧,
你分享点免费经验好像影响它kpi是的。

网友(2023-09-09):
这个电池安装到电批上本就是插入扭一下,现在改成电池后盖扭动拆开会不会导致电池从点批上卸下的时候电池没卸下,后盖扭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出售改装的电池,把18650上下搁弹簧片做接触,电池壳修剪的俩大窟窿。收个几十块,彪全网唯一。waifami ...

这个用来PK双方的智商的,标注的用途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