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USB转双串口芯片, RMB1.4, 最高波特率10M bps, 支持自动停电/上电烧录

楼主(2023-07-15):
USB转双串口专用芯片,型号:【STC USB-2UART, 封装 TSSOP20;
RMB1.4, 最高波特率 10M bps, 任意波特率,支持自动停电/上电烧录程序 !
出厂自带USB转双串口程序, 完整名称丝印:STC USB-2UART-45I-TSSOP20

ISP下载步骤:
1、  给目标芯片停电,注意不能给USB转串口芯片停电
2、  点击STC-ISP下载软件中的 【下载/编程】按钮
3、  给目标芯片上电,开始ISP下载烧录用户程序到成功
========================================
       由于USB转串口芯片的发送脚一般都是强推挽输出,
       必须在目标芯片的P3.0口和USB转串口芯片的发送脚之间串接一个隔离二极管,
       否则目标芯片无法完全断电,达不到先给目标芯片停电的目标。

ISP下载步骤:
1、  按照如图所示的连接方式和目标芯片连接,目标芯片的电源由本电路提供
2、  点击STC-ISP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  开始ISP下载到成功结束

支持:任意主流波特率及 新流行的:
1Mbps/1.5Mbps/2Mbps/2.5Mbps/3Mbps/4Mbps/5Mbps,
6Mbps/7.5Mbps/8Mbps/9Mbps/10Mbps 等新主流高速波特率

上图:
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1 用于 仿真/或烧录/或通信
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2 用于 通信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能买到嘛?????

网友:
要失业了ch3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能买到嘛?????

可以直接联系STC原厂,或者加QQ:2195591714
【免费+包邮】 送/申样热线:0513-55012928、0513-55012929、0513-55012966
工作时间:  8:30-12:00  13:00-17:30(周一 到 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也可加如下 QQ 或 微信 申请
加STC华南区客服刘经理QQ: 3398500488 ;微信:18106296592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华南区客服曹经理QQ:1933892258 ;微信:18106296595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华东区客服聂经理QQ:2593903262;微信:18106296598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西北区客服孙经理QQ: 1347154513 ;微信:18106296593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华北区客服石经理QQ: 1638975601 ;微信:19952583876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华中区客服唐经理QQ:2571301708 ;微信:18106296589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东北区客服张经理QQ:3141888640 ;微信:19952583265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加STC西南区客服张经理QQ:3141888640 ;微信:19952583265   要求 【免费+包邮】 送, 还免费教你仿真

网友B:
那个MICRO口能换成TYPE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能买到嘛?????

可以的,要样片的话可以联系我,免费包邮送!QQ:  21955917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ICRO口能换成TYPEC的吗?

现在都是TYPE 口

楼主:
对的,我们的价格优势明显啊

网友:
价格优势,现在用不着

网友:
如果再支持24/25系列芯片烧录,那就真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们的价格优势明显啊

加qq能发申样吗?

楼主:
可以的,QQ:2195591714

楼主:
2023/7/18宣讲会,  周二下午,14: 00 ~ 17:00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
精度13位,STC真12位ADC过采样到16位分辨率,梁工主讲
STC32位8051开源【示波器 | 频谱分析仪】宣讲会
=============================================
2023/7/19暑期免费培训班,  周三下午,14: 00 ~ 16:00 ,腾讯会议号:885-5858-2739
《STC最新80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全球直播教学活动正式开始
==基于自带硬件USB仿真的STC8H8K64U实验箱V9.6,中英双语答疑
==山东大学,陈桂友教授亲自主讲,STC创始人主持授课,正统权威
暑期《单片机原理免费培训班》来啦!陈桂友教授主讲!19号正式开课!

楼主:
最新的USB转双串口芯片制作的下载工具,配合追风剑硬件下载连接图如下:

下载的最高波特率10M bps

USB转双串口芯片, RMB1.4

网友:
申请过了,坐等收货!哈哈哈哈

网友C:
STC USB-2UART-45I-TSSOP20是不是STC8H8K64U写了个固件?? 一楼  5.12的图片是从哪个PDF截得  哪里可以下载这个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 USB-2UART-45I-TSSOP20是不是STC8H8K64U写了个固件?? 一楼  5.12的图片是从哪个PDF截得  哪里可以下 ...

对的,数据手册上都有您要的资料,可以在STCAI下载您要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 USB-2UART-45I-TSSOP20是不是STC8H8K64U写了个固件?? 一楼  5.12的图片是从哪个PDF截得  哪里可以下 ...

是的,就是这个单片机烧录了软件。软件在最新stc isp软件上有制作写入下位机软件。

网友D:
那原来搞的单片机自动下载不是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原来搞的单片机自动下载不是没有用了

之前的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