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载蓝牙播放器问题

楼主(2023-07-15):
换了车,车里有现成的蓝牙,手机的里的音乐直接播放。可是以前用的车载蓝牙播放器似乎没有用了。
想到,把以前带调频的双卡录音机用上,把车载蓝牙安在上面,应该也能像原来的汽车里一样使用,仅仅把车里的调频收音改为双卡录音机的调频。
问题双卡录音机上的直流电压,能否带起来这个蓝牙播放器?原来供电电压24V,用9V电压接上能用吗?是否值得一试?

网友:
新车自带蓝牙,手机连接即可。再加蓝牙播放器,没必要吧?要组mesh蓝牙,多声道播放?

网友:
怎么样才是使用道具啊,不懂

网友A:
可以试试,分清楚正负极,接上9伏电压试试。
不能启动就得开拆了,反正那个蓝牙发射器芯片的驱动电压不会是24V,里面有相应的降压电路,你把图拍清晰点,这儿就会有人叫你咋样弄了。
另一个就是加升压模块,把9V升压成24V,做好屏蔽,应该也可以用,但不推荐,因为又花钱了,既然花钱了,为啥不直接买个蓝牙功放模块,10元内接上你的收录机喇叭,插个手机充电器当个电源就能听个响了。

网友B:
车载蓝牙供电应该12-24v,再降压到3.5--5v。。9v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蓝牙供电应该12-24v,再降压到3.5--5v。。9v直接用。

这么说,值得一试。
开车的时候手机里的音乐直接放出来,离开车就没有了。
买一个蓝牙播放器也没多少钱,而且越来越便宜,但原来用的这个插点烟器口的播放器就只能扔了。
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开拓思路,废物利用。省钱不是目的,不指望这个发财。能把老的双卡录音机用起来,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C(2023-08-25):
你试试呀,不可能人家再去买材料试完来告诉你呀

楼主(2023-09-25):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呀,不可能人家再去买材料试完来告诉你呀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不是用录音机里的电源。

楼主:
感谢朋友回复!我是个老抠儿,啥东西总喜欢“物尽其用”。

这东西大家都熟悉吧?别告诉我“早淘汰了!”我这都是二十世纪末来美国,在大街上捡的。
时兴这东西的时候,很少见到个人电脑,不要说上网,更不要说手机。我要是说:这个双卡录音机能连蓝牙,用手机播放。你一定大笑起来:老母牛全被你吹死啦!
不过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很简单,不需要任何硬件上的操作——我以前干这个也曾经是好手,现在再也不能干,最简单焊条线,老花镜还要加上放大镜,四只手都不够用。
废话少说,就是用上这两个东西。

一个充电宝,一个车载mp3蓝牙播放器。
原理十分简单。用充电宝给播放器供电,播放器发射调频无线信号,录音机用调频收音方式接收。
那些扔掉老式录音机的,肠子都悔青了!
这是玩笑话。不过就是利用这些东西,给手机(或电脑)增加一个蓝牙喇叭而已。买一个现成的蓝牙喇叭(播放器)也没几块钱。
前文提到的,其实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给播放器供电。播放器本是插在汽车点烟器上供电,从点烟器上拔出,就不能工作。刚刚发现可以用充电宝供电。
自从换了汽车,车上就能直接连蓝牙,播放手机音乐。原来用的车载MP3蓝牙播放器没有用了。后来想到应该利用它发射调频信号,凡是能受调频的(包括老式录音机)都可以播放。
上文讨论:录音机内部的9V直流,能不能代替汽车点烟器的24V?很多人认为可以。但是并非简单易行,要打开机箱去找,还要引线出来,再想办法连播放器。甚至想到买一个点烟器插座。
现在知道,这都是多余的,没想到用充电宝就能对播放器直接供电。
这是一个偶然发现。播放器是以前使用的,以前开的车报废了,新车直接就能连蓝牙,播放器的播放功能没有用了。但是还能当车载充电器,于是就在开车路上对充电宝充电。
可是停车时发现,播放器的LED还在亮。有些奇怪,难道点烟器还供电?
从点烟器拔出来,还是亮的。充电宝的接线毫无变化,还是像充电那样插接,居然可以反向为播放器供电。
到家一试,果然播放器正常工作,调频收音机收到手机音乐。
近几个月在考虑给离开汽车的播放器供电问题,就这么一个偶然的发现,不需要开机箱,不需要接线,人人会用的简单办法,解决了。
于是,所有的能播放调频信号的设备,就都成为了蓝牙喇叭。录音机更是可移动的蓝牙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分清楚正负极,接上9伏电压试试。
不能启动就得开拆了,反正那个蓝牙发射器芯片的驱动电压不会是 ...

十分感谢回复!
一个偶然的发现,给播放器供电问题解决了。通用,无需拆箱接线。
充电宝居然可以直接为车载蓝牙MP3播放器供电,而且就是充电那个接线方式。

楼主(2024-01-18):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回复!我是个老抠儿,啥东西总喜欢“物尽其用”。

这东西大家都熟悉吧?别告诉我“早淘汰了!”我 ...

一定会有人说:买个蓝牙喇叭,没几块钱的事情,要这干嘛?
一部手机可以同时配对的蓝牙设备,据我所知最多2台。但是这个办法转成调频信号,在接收范围内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有几台双卡路放机都可以,音量不够随便增加。
现在纯粹的蓝牙喇叭也不多,基本都带调频收音机功能。在场的蓝牙喇叭也一样能随声附和,同步播放。
这就不是单纯蓝牙传输能实现的,所以还应该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