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三款3.6V电动螺丝刀静态对比

楼主(2023-07-15):
三款3.6V电动螺丝刀静态对比

↓长度对比,左侧

↓长度对比,右侧

↓折叠效果1

↓折叠效果2,得伟双角度调节,其他为单角度

↓灯光对比,松下没有灯

↓扭力调节,日立和松下为21+1,得伟8+1

↓变速机构,均为高低两档调节

正反转切换,松下,日立相同,得伟正反转与开关独立

6.35MM自锁夹头,得伟>日立>松下

↓机身铭牌

↓电池大小对比

↓属性对比图

使用感受:松下的电子自停是相当灵敏,因为机身长,使用还是不太习惯,准备改短电池。日立使用时间最长,也是最趁手的工具,短小精干,机械打滑也很好用。得伟因为开关有微涩卡顿情况,目前为止还没修复完好,使用较少,且机器前半部分还没研究明白,没拆明白,希望有拆过的专家给予指导。

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友友们指正。

最后的 最后,斑竹能射个精吗?

网友:
中间的是重型。

网友A:
哪一款最低档扭力小打螺丝不会拧爆塑料外壳?

网友B:
主要是拆什么螺丝的?笔记本上的 还是打印机复印机上的

网友C:
机械打滑是啥意思会不会损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最低档扭力小打螺丝不会拧爆塑料外壳?

看拆什么,我主要用于电动工具,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拆什么螺丝的?笔记本上的 还是打印机复印机上的

笔记本还是笔形的吧,我都是拆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打滑是啥意思会不会损坏螺丝。

到扭力就哒哒哒,不伤螺丝

楼主:
劲也不大,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D:
小活用不上,修调音台方便,螺丝多的烦,哈哈哈

网友:
都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活用不上,修调音台方便,螺丝多的烦,哈哈哈

怎么说呢,修小东西的不二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机械打滑是啥意思会不会损坏螺丝。

旋转压缩弹簧调整其回弹硬度,也可以调整打滑时的力度重点还是轻点。一打滑,只有电机部分转,夹头不动,也就不伤十字螺丝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旋转压缩弹簧调整其回弹硬度,也可以调整打滑时的力度重点还是轻点。一打滑,只有电机部分转,夹头不动, ...

谢谢解答,长见识了。

网友F:
棍 子机不是松下的最牛X吗

网友G:
业余爱好者的我还是用手电钻一机多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棍 子机不是松下的最牛X吗

是价格最牛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业余爱好者的我还是用手电钻一机多用合适

手电钻容易掉批头,最讨厌这一点。

网友:
个人喜欢小巧玲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