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润滑油润滑脂种类太多了,都有什么选择技巧?

楼主(2023-07-15):
家里各种电动工具越来越多,打算好好保养,需要最多的就是各种润滑油润滑脂了,大家都是如何选择的?
旋转性工具,如各种电转、电机、轴承、减速箱、减速器等
往复性工具,如各种导轨、滑块、丝杆等

昨天晚上电脑风扇突然有尖锐的声音,开机箱,往风扇轴承附近加了一点缝纫机油,转动很顺畅,也静音了,但上次也是这么处理的,一个多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CPU散热风扇用修车店里那种黄油就行了,我试过多次,打一次油用几年都没问题。电动工具也可用黄油。都好使。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
不然润滑油就不用分那么多种类了。
通杀99%的是TFPE润滑脂,低温到高温,金属到塑料,缺点是巨贵。

网友:
我都是用WD40喷一下.

网友:
看到润滑油以为跑错地方了

网友:
这事要是认真起来那就学问大了 一般黄油都可以解决

网友:
小黄鱼上 分装的白色主轴润滑脂 便宜还好用

网友:
网上分装的小瓶昆仑2号和3号白色润滑脂,各买一瓶才10多块可以用好几年。3号适合风扇和高速部件,2号适合电动工具减速箱等部件。

网友:
平时用12v锂电钻和18v电池比较多,想以后自己加润滑油保养,不知道两种机器分别要用什么润滑油合适?

网友:
转速高用稀的 转速低用稠的

网友B:
齿轮上用苹果酱对付对付。轴承用轮滑的轴承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齿轮上用苹果酱对付对付。轴承用轮滑的轴承油

苹果酱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般黄油都可以解决

网友:
要求不高的随便用,要求高的还是有讲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酱是什么东西?

直接某宝 禧玛诺 苹果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
不然润滑油就不用分那么多种类了。
通杀99%的是TFPE润滑脂,低温到高温,金属到塑料,缺 ...

特氟龙不是PTFE么

网友:
意思到了就行啦。输入法打出来是这个鸟样。
国产全氟润滑脂真便宜啊,虽然性能和日产大牌有点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某宝 禧玛诺 苹果酱

谢谢兄弟!

网友:
凡式林。白色的可以插手上。可以

网友:
要学的东西多的,我最近修洗衣机吊杆,居然还有阻尼脂,卖的特别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