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壁挂时钟1.5v供电为旧手机锂电池

楼主(2023-07-15):
望着手机锂电电池从满电放到报废于心不忍,看着论坛里的大神利用xl6206芯片改造时钟的,感觉很不错,没错就选它了。从论坛找打板文件,打了xl6206驱动小板,再来呼哧呼哧的给手机锂电池连上线,防止连线脱落,用胶带缠个几圈。再者由于担心4056的充电板在闲置时空耗电,增加额外功耗,再加上独立控制开关。考虑到日后的故障可能需要维修,采用的是用镍片焊接导线然后插入电池正负极的方案连接电池盒,焊的有点丑见谅哈!最后,上安装完毕的连线图,改造成功了,虽然有点难看,但是翻过来就看不到了,体现的就是一个眼不见心不烦,追求的就是实用为先!

网友A:
支持折腾,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多少必要。我家一个石英钟,放一个南孚电池,两年了,还在走,你要放锂电,几年还在走,锂电都成一次性电池了。

网友B:
我就问问,几年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问问,几年充一次电?

考虑到锂电池自放电,半年充一次就好,不再担心钟没电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多少必要。我家一个石英钟,放一个南孚电池,两年了,还在走,你要放锂电,几 ...

半年充一次确保寿命

网友:
万用表两片锂电2年了还没充过电

网友:
给家里的闹钟用论坛换的三洋2600ma电池改了,结果俩月不到就没电了!

网友:
再改个rx8025

网友:
我是直接串联一个蓝色led给石英钟供电,几块电池都派上用场了,就是led闪闪的。

网友:
电压会不会高

网友:
废物利用了,不错

网友:
我尝试改过,但是锂电池两三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充一次确保寿命

有点麻烦,还是继续使用干电池吧,可以用一年半。

网友:
这么大块电池,估计充一次电要用到挂钟报废了。

网友:
改锂电,理论上应该比干电池耐用,但实际上还不如干电池呢。。。。。。

网友:
石英钟的线圈得够厚才省电,
干电池可以用半年,
而且电池也不用买,大家懂得,小区去转转,平时留意下就可以了。

网友:
喜上眉梢+竹报平安

网友:
再搞个小太阳能板子给它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多少必要。我家一个石英钟,放一个南孚电池,两年了,还在走,你要放锂电,几 ...

确实,可能锂电不一定有干电池抗用,我家钟一节南孚能用四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