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落地扇不摇头简单维修

楼主(2023-07-15):
电风扇不摇头简单维修

朋友的,说是不摇头,其他正常
拆开看看,检查发现是摇头电机螺丝松动,不能带动风扇摇头,固定螺丝修复

风扇

拆开

电线

同步电动机

拆开发现是螺丝松动,固定修复

网友A:
不错,自己拆开,查到问题的根因完成修复,如果螺丝易松动,上个弹簧垫圈吧

网友:
还好是小问题

网友:
大点的螺丝如果容易松动我一般是在螺丝上绕几圈生塑带再安装回去。

网友:
问题不大,,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机效率这么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自己拆开,查到问题的根因完成修复,如果螺丝易松动,上个弹簧垫圈吧 ...

谢谢分享,回头在加固下

楼主:
问题是小,没有拆开检查,发现不了

网友B:
还是台格力,看电机应该是滚珠轴承,螺丝可以滴点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台格力,看电机应该是滚珠轴承,螺丝可以滴点螺纹胶

谢谢分享,可以尝试

网友:
螺丝刀一转解决大问题

网友C:
这种是有个专门用来摇头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有个专门用来摇头的电机吗

是的,底下小的同步电机就是

网友:
格力风扇都是短屁股的,看起来电机用的是鸿运扇那种,风力好像不大

网友:
做工还行,不如八九十年代的

网友:
现在的风扇都是带独立摇头电机,这样方便遥控!

网友: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论坛高手对这都是毛毛雨啦,,,,,,,

网友:
一般来说摇头电机不容易坏,倒是执行机构容易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