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JBC245烙铁头焊接

楼主(2023-07-1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8176&highlight=245

我看到上面这个人在他的帖子中说:“一般都是买穿孔的245头磨掉外壳,用936头替换,此种方法是大多数人的做法,但是弊端不久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发热芯用不了多久就断了,报废。原因是焊接时必须要高温氧焊才能让磨过的245头沾上焊料,才能和936头熔接,高温过后,245头严重受伤,寿命大打折扣。(我以前也做了好多,氧焊,ZVS焊,时间不长坏了很多根,不知道可有同经历的)
其实只要把原来穿孔的头尖部分嫁接就可以了,发热芯部分未接触高温,没有寿命打折的影响,(此结论经过时间考验得出)发此教程供有需要的朋友借鉴”

注意这句;“原因是焊接时必须要高温氧焊才能让磨过的245头沾上焊料,才能和936头熔接,高温过后,245头严重受伤,寿命大打折扣”

如果我就是想用936的头,并用套筒方案,那么假设800度即可融化焊条,我只需要八百度,丁烷气明火的温度不容易控制,可能会达到1000度,ZVS的电加热好控制,能到否利用245本身自带的内部那个热电偶测温?从细到粗分别为1、2、3脚,热电偶是一和三脚,需要你们想办法给感应加热器加上温度探头的功能以控制温度,就利用245自带的热电偶进行测量控温,搞得我现在不敢焊接了,被他说的,必须想个办法

楼主:
关于焊粉制作,含有金属粉末的,不知道用小钢磨用来打成磨成粉行不行?如果不行,那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粉好呢?为什么做成粉末?因为做成粉状好提前放入,然后你再去用ZVS加热焊接它,或者搞成颗粒状也行

还可以看看这个人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be5d55aa86e7952efa 在第十四秒

楼主:
现在需要你们想招,解决高频加热的温控 ,有个温度反馈,以控制功率、加热温度,到点就停,低了就加热,成本尽量低,把纤焊时的温度控制的尽可能低,在满足焊条融化的前提下,如果制作出此神器,我认为则可以尽量让发热芯寿命得到保护、延长

网友A:
虽然咋也不懂,但其实我觉得发热头也没那么岁弱,有几次都烧红完了,也没咋事……寿命这东西是个玄学

网友B:
还是使用成品安心,不用考虑那么多,只管用就好。

网友C:
必须讨论收藏啊

网友D:
温度高不怕,我使用频率不高没坏过,说坏的会不会功率开太高了,功率最好不要开太高一般头子60w就够用,大头子90w

网友E:
估计厂家不采用焊接也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咋也不懂,但其实我觉得发热头也没那么岁弱,有几次都烧红完了,也没咋事……寿命这东西是个玄学 ...

寿命这东西是个玄学---------你这么一说我是有点这种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高不怕,我使用频率不高没坏过,说坏的会不会功率开太高了,功率最好不要开太高一般头子60w就够用,大 ...

你有看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是245 你开这么低功率?如何开到这么低的功率的?降低电压?以限制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使用成品安心,不用考虑那么多,只管用就好。

贵 ,贵啊 ,头废了, 发热芯都还好好的呢 ,要”废物“利用一下 ,这外头报废的也得利用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厂家不采用焊接也是这个原因吧。

有可能 ,也可能是看焊接麻烦而压接没这么麻烦 ,或者焊接出来看着可能会比压接丑和成本有所上升 ,而压接又没有差太多 ,又没有差很多, 于是原厂就用压接了, 估计就是这么想的,其实他要是原厂用焊接、纤焊应该是要比压接好的,毕竟你看拆解,原厂那个头用久了里面都发黑氧化,有氧化物,这肯定影响导热与回温,想都不用想,而他要是用焊接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讨论收藏啊

你这话中听

楼主:
计划拆电磁炉的配件零件改装一个,但却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估计得用数字电路,温度控制才够精准,才足够尽量降低焊接时的温度,主要是里面的内心外面很热了里面还融化不了,而等里面化了,外面又会很过热了,而且内部会继续过冲,会继续升温,这会导致事与愿违,这会导致不能够达到尽可能使用低的焊接温度,以尽可能避免过高的温度损伤发热芯,这会导致不能够达到使用刚刚好能使焊条融化温度的要求,因为会热过冲,而使用数字电路可以采用选用使用显示用pid算法来解决此事,不会过冲,希望你好好研究下,我无从下手,没能力深入,只能提供大概想法

你们可以搜索 pid温度控制器 来了解相关信息

希望有人能制作出来验证我的想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945906

非水,认真讨论,245太贵了,即便是报废头拆头(这一个报废245头都比国产全新T12贵,买T12还能剩几块钱,还包邮),不敢贸然用火焊接,真担心会想那篇贴子说的,用了不到几个月就报废了,即使是无温控的(无温度反馈)普通zvs可能也没我这个好,我认为需要使用这个存在于我构想当中的工具才能最大化地减少可能因高温焊接而带来的损伤,若谁能做出来真是太好了,以后得是245的天下,谁能联系卖家(制作、生产、加工、组装、售卖销售国产245烙铁头的卖家)提供245的发热芯裸芯?就是只卖发热芯,这样价格也能低点(不知道能不能打到十块包邮一个),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245的发热芯裸芯,而不需要整个,生产的时候不要最后一步的压头,压接,这样买来自己调配焊料焊接936的头,205H的头也行啊,也很简单,焊接、取钢套(M4丝锥、4.1、4.2毫米钻头一转就出来了)、切割(空调铜管割管器)、扩孔(用含钴的钻头)、调配焊料都不难(自己配含银焊料便宜,买的贵,估计得翻一倍),唯独就是取头难,要是有全新国产245裸头出售就好了(目前最有指望的就是这个了,原装人家西班牙公司是不会理你的、给你的,就算给,出售发热芯裸芯也很贵,比现成成品带头便宜不了几个,毕竟那可是原装,所以没指望,不指望),还低价,包邮,不用收集找报废的头费劲巴拉半天才取下来,很危险,要动用危险的角磨机,要么就锉刀,但那很麻烦,很费事,一般人根本取不了,且容易把外观锉花了,还是二手的,经历过啥你知道吗?或者说不知道还能用多久,他用过多久?不知这二手的原装和全新国产发热芯寿命谁长?

楼主:
245太珍贵了 心疼肉疼

网友F(2023-08-27):
zvs钎焊了上百根没见坏的@zhuboyboy

网友:
冷压  比较可靠

楼主(2023-12-15):
引用 网友F:
zvs钎焊了上百根没见坏的@zhuboyboy

真的吗?现在用了多久?刚焊接好肯定是不会坏的 主要就是耐久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zvs钎焊了上百根没见坏的@zhuboyboy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