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眼热换了滚珠轴承不能忍

楼主(2023-07-15):
前几天看到有坛友风扇换了滚珠轴承,我才知道可以换,我原还以为那套筒轴承是注塑在里面的。眼热也像换,于是拆开量了半天也买了俩滚珠。几天后到手换上去。尺寸什么的都合适。就是精度差了,换上去风扇震动大了,还有各种轴承不同频率随机叽叽叽叫声,打油调整角度轴和磁铁折腾半天都不行。最后还是换回原摩擦轴承,安静了。别说啥动平衡我也不懂也没条件做,几块钱包邮的风扇出厂也一定没有这工序。

网友:
一个是轴承质量,还有一个就是尺寸可能不合适,就是精度不够。

网友:
我是直接换电机。
对调教平衡很没有把握

网友:
轴套也有优势,

网友:
这是个大手术,不能保证成功。

网友:
那还是尺寸不合适

楼主:
首先尺寸合适,轴承按压才能进去,轴 套上轴承后也不会因重力轴承就自己掉了。

另外就是我觉得这块多钱一个的轴承有点差,缝隙太大了,用个针插进缝隙可以看见钢珠,

网友:
真没必要折腾,电机敢保十年,肯定是经过验证的

网友:
轴承内外圈都需要配合。

网友A(2024-06-06):
两个轴承内圈之间加个圆珠笔弹簧,噪音立消

网友:
坛友换的是交流风扇那个吧?这种小型直流无刷风扇用滚珠轴承在噪音方面好象还不如含油轴承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承内圈之间加个圆珠笔弹簧,噪音立消

这个可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承内圈之间加个圆珠笔弹簧,噪音立消

有的滚珠轴承风扇上是有这个弹簧的,但是小功率的风扇功耗会高很多,我拆过对比过,拆了真是声音很大。而有的滚珠风扇却没有也不是很响,我认为是精度的问题,弹簧相当于一个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滚珠轴承风扇上是有这个弹簧的,但是小功率的风扇功耗会高很多,我拆过对比过,拆了真是声音很大。而 ...

对的 弹簧就是给一个轴向预紧力,精度是一方面,要预留热膨胀游隙,你说的那种不加弹簧的要轴承的润滑脂消音

网友:
滚珠噪音本来比含油大啊,滚珠只是寿命长罢了

网友:
你以为设计师傻,正品轴瓦比轴承噪音小,厂家安的劣质轴瓦设计师可不背锅

网友:
折腾过,不好弄,放弃了

网友:
当然可以换,但比较麻烦

网友:
尺寸没选对,轴承都是紧配合。

网友:
滚珠轴承优点是寿命,噪声不是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