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读取dht11温湿度数据并通过mqtt上报

楼主(2023-07-15):
代码
import dh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import network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import json
import gc

device_id = "esp0002"
wifi_ssid='FAST_20CC'
wifi_password='409409409'
mqtt_serverip='192.168.1.113'
mqtt_serverport=1883
mqtt_clientid=device_id
mqtt_publishtopic=b'espiot'

led=Pin(2,Pin.OUT)
led.on()

# D2-DATA
dht_sim = dht.DHT11(Pin(4))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led.on()
      time.sleep_ms(1000)
      led.off()
      time.sleep_ms(10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led.on()
      break

def dht11_temperature():
  dht_sim.measure()
  return dht_sim.temperature()

def dht11_humidity():
  dht_sim.measure()
  return dht_sim.humidity()

if __name__=='__main__':
  print ("start")

  #message_template="{'source_device':'$source_device','target_device':'server','temperature':'$temperature'}"
  #message_template = message_template.replace("$source_device",mqtt_clientid)
  message_template = {}
  message_template['source_device'] = mqtt_clientid
  message_template['target_device'] = 'server'
  message_template['msg_type'] = 'ReportTempHumi'

  connectionWifi(wifi_ssid,wifi_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_clientid,mqtt_serverip,mqtt_serverport)
  client.connect()

  while True:
    time.sleep(3)

    temperature = dht11_temperature()
    message_template['temperature'] = str(temperature)

    humidity = dht11_humidity()
    message_template['humidity'] = str(humidity)

    client.publish(mqtt_publishtopic,json.dumps(message_template))

    gc.collect()

截图

网友A:
怎么mqtt数据中没有看到温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mqtt数据中没有看到温度数据
{
  "temperature": "37",
  "source_device": "esp0002",
  "humidity": "43",
  "target_device": "server",
  "msg_type": "ReportTempHumi"
}

temperature字段是温度
humidity字段是湿度

网友:
  做的很好

不知mqtt server是怎么搭的?

网友:
mqtt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一直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