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usb有问题的小智colorful智能插线板维修

楼主(2023-07-15):
这个插线板是多年前购买的,起初是看好这个插线板可以用app单独控制每一路插座的通断才买的,谁知到手后才发现这个插线板的app版本要么噶了要么就安装不了,看着做工不错就留下用了。前段时间发现中间那个usb有些接触不良,没办法只能拆喽,实际上这是第二次拆机了,之前没配件只能用胶水粘一下用着了,有配件就重新修吧。三角形的防拆螺丝,用上次中奖的那个12合一工具拆不了,还好我有其他的,论拥有多个拆机工具的重要性。黑色焊油背板,看着高级实则鸡肋,好看不好用,有元件坏了,跑个电路都费劲!电路板做工尚可,过载保护也有,5v2.4a的的单个usb输出功率只能说还行,没有快充略显遗憾。最后用烙铁焊了个usb母座上去,用个usb灯试试好不好使,好了,usb灯完美点亮,至此维修结束,谢谢收看!

网友:
USB输出功率偏小了。
识别电阻的,而不是识别IC,快充也没戏。

网友:
不喜欢这中集成USB插孔的,感觉不仅浪费电,而且也不是很可靠

网友:
所以只是usb母座接触问题,而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勤动脑,勤动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一个插线板也整这么复杂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看着好像高级,但对维修一点也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