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将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改成二轮电动车用,效果还行,。

楼主(2023-07-15):
去年弄到了三块众泰电动汽车的电池包,放了好久也没想到有什么好的用处,正好这几天家里二轮电瓶车的电池不行了,那就把它改成18串的吧。容量大概18安时。
电池来源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811&fromuid=3130246

改造的难度却不小啊!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本来想把它分割成18个小块,但这样显然不行,分割之后外形乱七八糟的无法固定,电池包的整体性太差,几乎没有什么安全感,最终选择不将电池拆分,只将每个电池包分成6个区块,三个电池包共18块,每个小块13节或14节不等,再用原来的固定螺栓孔,用8毫米的通丝螺杆夹紧,这样还能省掉12根连接线,但是每三块之间的连接线却又加长了,但是没办法,这电池不是为了二轮车设计 的呀。这样应该改是比较合理的。首先要动手将电池按所需要的分区划线,再用磨光机将要分割的镍片切割,切了一点,发现太难看了,难以操作,而且高温会融化塑料,造成结构强度下降,于是用美工刀试一下,还好美工刀也能将镍片切断,因为那镍片很薄,切过的端口,比菜刀还要锋利,1/3都还没切完,手上已经被扎血淋淋的,但是没办法呀,戴上手套,硬着头皮继续搞,搞了一半,想着剪刀能不能剪?于是试了一下,果然比美工刀要轻松多了,手也不会割破了,奶奶的,当了半天的二百五,用剪刀是又快又安全,一会儿就搞好了,分隔完之后,将每一块的电压采集端子,用自制电容点焊机焊一块镍片引出,再找了些8毫米的吊顶螺杆,螺丝压紧之后,已经有12个串与串之间的连接被压紧,只剩每三串之间的5根连线了,这5根连线,用2.5平方的铜线锡焊,电流应该够,接下来安装保护板,,考虑到旧电池容量参差不齐,必须主动均衡,听从网友的建议,买了极空的主动均衡,单价240元,8~20串通用,电流60安,首先先下载软件。再小心翼翼的,将电压取样线一根一根焊好,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以及正反向没有错,插上保护板,这里要吐槽一下极空的厂商,居然没有线序检测版,因为电池的连接不同于普通的成组,所以电压取样线很凌乱,但这个不影响使用,问题不大。首先要激活保护板,然后设置电池的串数,还有电池的种类,充电电流,放电电流以及保护电压,用72伏3a的灯泡测试输出,一次点亮成功,接下来是减震保护,用的是单面有胶的橡胶条,剪成小块后分区块粘贴,确保所有取样线都没有重叠,也没有直接与任何金属相贴,再用透明胶带将电池全身包裹。这时网上订购的不锈钢电池箱也到了,花了我大洋70块,把电池放入电池箱,箱子稍微嫌大了点,长宽高各减小半公分就正好了,再次用蓝牙连接读取数据确认无误,盖上盖子,装到电瓶车上,出去骑了一段路,感觉相当哇塞因为18串的电池比普通的5个铅酸电池电压要高,骑行时速能提高四五公里的样子。又打开软件查看电压,这时问题来了,老半天才收到信号,这才反应过来,保护板装在不锈钢盒子里,屏蔽作用太强了,必须要把手机放在车座垫嗯嗯嗯嗯嗯嗯,上才能勉强收到信号,拿在手上都收不到,这可咋整?联系客服,客户问我用的什么手机?我说是小米的,客服悠悠的来了一句,小米手机信号太差!我想:如果我是说是苹果的手机,他可能也会说苹果手机信号太差,一句话回的一干二净,却拿他没辙,没办法呀,装都装好了,只能用了,想了半天,在不锈钢盒子上开了个天窗,蓝牙信号不就溜溜的往外走了?但这也只能在两米之内使用,在车的正前方最多只能达到三米,行吧,能用就算了,骑了几天,一边骑一边看手机数据,5公里的上班路,骑了两个来回,第3个来回,就带了一组备用电池,以防万一在路上没电抛锚时还能有电骑回来,结果到第四个来回才在半路上没电了。算了一下路程,大约37公里。算算这组电池的改造,做做停停七八天,真正时间加一块儿也得有20小时了。人工就不算钱的话,成本所花的钱也就310元,就算电池没用了,主动均衡保护板和不锈钢的箱子还是可以再次使用的,也算是没有白费工夫,具体到底能用多久,那就要看以后的了,今儿分享就到此为止,感谢诸位看官,Bye bye.。帮你帮你,

网友A:
铁壳上开个小孔.引一个蓝牙天线到外面就好了啊

网友B:
我是不敢玩组装的大功率锂电池,都是拆下来改个给小东西供电。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
这个电池组估计很耐用!
极空的板子除了有点儿贵,其他还挺好的!

网友D:
放电压差有点大 啊

网友:
要信号就得开天窗。

网友E:
看着鼓捣有些害怕,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上开个小孔.引一个蓝牙天线到外面就好了啊

问了客服,加天线要拆开均衡板,保修失效。所以客服不同意加天线,只说我手机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敢玩组装的大功率锂电池,都是拆下来改个给小东西供电。 ...

这样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鼓捣有些害怕,

不用怕。

网友:
看着鼓捣有些害怕,18安还是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电压差有点大 啊

淘汰电池,相当于报废的货,不能要求太高,况且,每串的并联电池数量是不同的,有14并的,也有十三并的,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不匀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
这个电池组估计很耐用!
极空的板子除了有点儿贵,其他还挺好的!

我看了别家的主动均衡板子,便宜的都是不带保护板功能的,还有用电阻消耗能量的板子,价格虽然便宜,但均衡电流太小不能给落伍的电池补能,温度还高火炉一样。

网友:
极空的板子用下来的确不错。

网友:
极空的板子哪家店买的?型号多少?也准备搞一个保护板。提供一下

网友:
想清爽和用的久,拆成单节分容,挑选后再组啊

网友:
看到带血的手指,请原谅我笑了。也很喜欢这种整体电池包,可就是没敢动手,想想这种包才会没人动手脚的吧,大部分好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楼主大工程,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