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于多至10几20几路的电压监测 每路电压测量 一般大概多少时间?

楼主(2023-07-15):
要说经常在坛子里泡的  哪个手里没有一大把电池的才怪了

言归正传,如题,

一般每路测量多少时间比较好?
我猜是先快速扫一遍再说  先把大概数值先都报上,每路测量时间50 mS 够不够?
后续慢慢更新? 比如100 mS?

没经验,乱猜哒

补充说明: 上面3个图  最右边的可能是个成品表   图取自坛友ewhz的帖子,另2个图取自不同的商品广告

网友A:
单片机adc很快的。。。要求平均值减小干扰的话也可以多路一起测,测一次几us,然后多测几次平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c很快的。。。要求平均值减小干扰的话也可以多路一起测,测一次几us,然后多测几次平均一下 ...

原来us就够啊

有没有类似的多路电表采集显示的实例 谁给发个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us就够啊

有没有类似的多路电表采集显示的实例 谁给发个学习下

arduino,analogRead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配的ADC是1MSPS,即1us采集一次,20路至少需要20us才能全部采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配的ADC是1MSPS,即1us采集一次,20路至少需要20us才能全部采集一遍 ...

好的 谢谢

最近有点时间了  准备学习

网友C:
这是啥APP?
请科普
旧手机有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APP?
请科普
旧手机有价值了~~

商品均衡板 (某空)配套附带的APP
该品牌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玩家  坛里有关帖子里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