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罩极电机小夹扇挂了改直流无刷电机 就是好用

楼主(2023-07-15):
这个风扇有两个档位 一档早就挂了 一直二档使用 然后有一天嘣的一声 光荣牺牲了 拆开看线圈包糊了 扔掉好可惜 想了想也没有合适的电机更换 想到了改直流无刷 打开万能宝搜索便宜 找到了一款尼迪克6MM轴的 PWM调速 尺寸感觉完美 八块一个运费六元 买了两个 接着刷无刷直流PWM驱动板找到一个五块包邮 买了俩 到货安装

网友A:
改成高级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高级风扇了

无极调速真爽啊 哈哈

网友B:
无极调速,高大上了

网友C:
厉害,电机轴换了,这个没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极调速,高大上了

哈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电机轴换了,这个没干过

不换轴没法摇头了

网友D:
牛逼,6mm电机新用途被你发掘了,这种3块多的电机是不是也可以换轴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848346716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逼,6mm电机新用途被你发掘了,这种3块多的电机是不是也可以换轴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斜齿部分5.6,就是不知道没齿部分是不是6mm

网友F:
无刷的就是好,基本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6mm电机新用途被你发掘了,这种3块多的电机是不是也可以换轴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哈哈 个人意见估计轴也是6mm的 只不过前面斜齿加工时候去掉了0.4 这样来看的话 我应该买这个电机 呜呜呜 又省钱又好固定 亏了 下次有其他的用途买几个

网友:
链接呢?没有怎么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6mm电机新用途被你发掘了,这种3块多的电机是不是也可以换轴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话说我买的就是这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齿部分5.6,就是不知道没齿部分是不是6mm

去问问店家 然后这款的销量就直线上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的就是好,基本不坏

舒适度还直线上升

网友G:
我也有个坏了,想改感觉难度很大,最后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个坏了,想改感觉难度很大,最后垃圾桶了

挺费事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直接更换了,手工好

网友:
罩极电机很耐用的,你这是电机不会是铝线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问问店家 然后这款的销量就直线上升 哈哈

你这吓得我立马下单4个,这电机转子带3个孔,可以用螺丝固定扇叶,这样转子在外面,安装也不需要考虑轴的问题了,3.5真是比PWM控制板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