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vivo44w充电器

楼主(2023-07-15):
网上看了看vivo的车载充电器七八十,正好手上有几个废的,本以为拆机后级直接供电就能快充,发现不行,固态电容处供电5v显示快充电流不到2a,电压手动上升到9v直接不充电,这怎么搞,ps,一个好的,一个拆下的后级,
头大无思绪,如果后级诱变快充状态,直接11v电源充电行不
pa,有可能供电电源有问题,供电电流最大2a跳,不达标

楼主:
好的那个,用万用表测试待机变压器输出无电压,非快充交流档5v左右,快充慢慢升到11v左右

网友:
VIVO挺烦的,就它的协议不公开。其他厂商的人家都基本可以用

网友:
我基本上不在车上充电,我也有个这样的快充放办公室充电挺好的

网友:
vivo是私有协议

网友:
看一下保险旁边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做工蛮好的!

网友:
不光头大无思绪

而且手里无兵器

网友:
做工还是没话说

网友A:
快充是否还需要高压部分的驱动芯片配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否还需要高压部分的驱动芯片配合啊。

看到回去的有光耦和压敏电阻,信号怎么传的

网友B:
其实这么简单的东西,费点心跑跑电路出来,还能解决不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么简单的东西,费点心跑跑电路出来,还能解决不少问题

跑电路怎么跑快,我搞的很慢

网友B:
围绕核心部件,补充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否还需要高压部分的驱动芯片配合啊。

快充协议芯片握手成功后,手机发送不同的电压请求,快充芯片相应改变内部的反馈分压比例,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绕核心部件,补充外围。

我理解后级是核心,但光耦信号信号是怎么通讯变压的

网友: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42049.html

充电头网有33w类似方案拆机,快充芯片很可能是RT7203T,通过d+d-与手机通讯通过后RT7203T控制内部mos接入不同电阻来改变稳压光耦反馈回路来控制输出11v

网友:
很多人也想做楼主一样的事,显然不是拆一个协议芯片然后给次级一个合适电压就可以,就像qc2.0一样。flash charger是一个动态的电压更像是qc3.0,协议芯片是出厂烧录了私有充电协议的,协议芯片与手机是实时通讯的,根据电池需求随时动态调整影响充电器光耦反馈的信号,然后高压侧电源芯片调整输出到低压的电压的。简单说就是只要激活快充协议充电头的高压控制芯片输出的电压是受到手机充电电路实时调节的是动态的,并不是2次变压再次调节低压,是直接手机动态控制高压pwm控制器的。

可以接一个usb功率表就能大概看得出来,控制信号电压不停地在变化。建议楼主看看宝上的xx的车载vivo充电头大概55原装的大概150或者原装充电宝200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