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一个好用的免冷启动自动下载电路(CH340+NE555已验证)

楼主(2023-07-15):
网上搜索到一个挺好用的单片机免冷启动烧录电路,基于ch340+ne555,经过我亲自实践验证,一次成功,不敢独享,分享给各位。

这是原理路:

我换了CH340N,电路更简洁,其余均参考的原电路图,mos管用的是2301(P管):

立创3D仿真图:

担心自动下载不成功,背面增加了手动按钮:

等了几天,板子终于回来了,期间采购了mos管,其余元件均利用存货:

花费两个钟头焊接完毕,暂时没焊接独立供电插座和手动按钮

用XH2.54排线和开发板连接,简单实用稳定,比usb好用

插上电脑,叮咚一声,就成功检测到了

视频:

网友:
STC推荐用如下RMB1.4的自动下载电路,自动停电/上电
并且是USB转双串口,多出第2组串口,跟你的串口2、串口3、串口4通信

ISP下载步骤:
1、  按照如图所示的连接方式和目标芯片连接,目标芯片的电源由本电路提供
2、  点击STC-ISP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  开始ISP下载到成功结束
支持:任意主流波特率及 新流行的:
1Mbps/1.5Mbps/2Mbps/2.5Mbps/3Mbps/4Mbps/5Mbps,
6Mbps/7.5Mbps/8Mbps/9Mbps/10Mbps 等新主流高速波特率

上图:
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1 用于 仿真/或烧录/或通信
USB扩展的 USB-CDC 串口2 用于 通信

网友:
USB转双串口专用芯片型号:【STC USB-2UART, 封装 TSSOP20;
RMB1.4, 最高波特率 10M bps, 任意波特率,支持自动停电/上电烧录程序 !
出厂自带USB转双串口程序, 完整名称丝印:STC USB-2UART-45I-TSSOP20

ISP下载步骤:
1、  给目标芯片停电,注意不能给USB转串口芯片停电
2、  点击STC-ISP下载软件中的 【下载/编程】按钮
3、  给目标芯片上电,开始ISP下载烧录用户程序到成功

网友:
以前打过CH340G+NE555的板,也是一次就成功。

网友(2023-08-25):
这个板子很给力!

网友:
再加个开关就可以兼容做串口通讯了

网友:
现在主流是用 STC这个RMB1.4的USB转双串口芯片:STC USB-2UART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资料说明在这,就是STC8H8K64U-45I-TSSOP20

目标文件在这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A.zip

网友:
还不如用 ch552 做一个USB转串口,再用一个IO控制 电源

不过也有缺点。ch552 的时钟分频并不能完美支持所有uart 时钟。

网友:
真漂亮,比我tb买的所谓自动下载的好多了,我买的根本没有自动。

网友:
谢谢分享~全是好方法

网友:
能适应所有的波特率吗?这是什么原理,以前我用单片机做的,是检测到上位机发来一个什么字节才重启单片机电源,

网友:
可以,最高已支持到10Mbps

STC8H系列 1T 8051中文数据手册更新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STC-ISP V6.92A 版本 发布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A.zip

网友:
空板子卖不

网友:
可以的,加我微信:19952583740

网友:
楼主技术利害,有点浪费NE555,不用NE555,也能实现,这个功能,立创开源广场相关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是好方法!

网友:
问个问题,我做的板子,stc的下载机老是检测不到芯片,不知道什么原因,同样的板子做好了一个没问题,这个就不行了,焊接都量了也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