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开卡了这么多的固态了终于遇到一块MLC颗粒的了就是这速度……

楼主(2023-07-15):
铭瑄的主板见的不少 固态还真没见过

16年的标签 一般来说初代的产品质量一般都好

板子正面

背面

2246XT的主控

闪迪的颗粒也是头一次在固态里见  随便找了个2246的开卡软件识别出颗粒ID 居然显示蓝色的MLC 捡到宝了? 搜了下为什么显示都是西数的颗粒不懂 百度搜了下ID号没有这个的开卡记录 还有闪迪的教程比较少没找到对应的接下来找支持这个颗粒的开卡软件下载了三四个终于找到支持这个颗粒的开卡软件了还有为什么明明是两个颗粒 为什么显示的是四个颗粒每个颗粒两个核心?上面显示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根据2258的RDT而设置的 平时开卡开的2258的多些这方面的资料多些 也不知道哪里有设置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成功接下来就是用胶布贴在数据口上 接上5v充电器通电跑RDT了

在上图中我只能看出温度41 用时1小时16分钟 有多少坏道看不懂 这个跟2258的不一样。这是重点但是看不懂啊

按照跑RDT后坏块的结果继续开卡

开卡成功按这个结果是有15个坏块

双击还是右击出现这个 没有出现哪个颗粒有多少坏块的介绍。

跑圈 写入速度很快以前TLC的颗粒写入速到是这个的零头每秒才50 60M 这个真心速度不慢 主要是速度一直很稳定 别的都是一开始几个G写入速度快接下来就降到50M左右了

这个结果看不懂一般我也不用这个软件测试主要是跑圈时写入速度很快就想用这个软件测试一下

这个是自用的众实的固态出问题的几率大忘了从哪拆来的 以前也开过这型号的固态TLC的颗粒坏块很多 但是和上面MLC的速度一对比好像也差不太多 还是我不懂?

用英文版的又测试了一下差距更小了

网友A:
恭喜楼主开了这么多固态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三四块MLC的,遇见好东西要及时入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网友C:
就行开河蚌拿珍珠一样吗

网友:
就这还叫捡到宝了?开心就好

网友D:
说明楼主一直以来开的都是TLC,这次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MLC,简直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网友E:
16年左右好多都是mlc的

网友F:
我在用的几个32G的SSD,还是4块8G的MLC。

网友G:
围观,顺便赚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开了这么多固态

都是这几年客户用坏淘汰下来的 遇到好几块杂牌的 还有几块铁甲战将 金士顿的也有一两块  尤其这两年遇到的很多 跟颗粒有关越出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三四块MLC的,遇见好东西要及时入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小县城碰到好东西的机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行开河蚌拿珍珠一样吗

对 有时候就出好货 有时啥都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楼主一直以来开的都是TLC,这次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MLC,简直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

对呀 一直没遇到过MLC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年左右好多都是mlc的

小地方 初期产品贵都舍不得用 到了普及的时候都是用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的几个32G的SSD,还是4块8G的MLC。

你这更是早早期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围观,顺便赚家元

多活跃 多回复多挣家园 看来也对固态开卡有兴趣  不像我 以前有坏的固态不知道开卡 知道论坛里有关于固态的板块也没兴趣看直到后来看到同行开卡才关注这个版块的

网友:
我的SSD目前都是MLC的,买的时候,容量小,好几百,现在便宜也没人要。

网友:
遇见奇迹啦!

网友:
和17l遭遇一样,可谓同病相怜

网友:
楼主这运气可以,很多老固态方案还是比较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