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手机充电器直接插电动车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3-07-15):
电动车充电口可以直接把手机充电器插上,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充电速度和插220伏差不多,测试的这个电动车是72伏的,改天试试60伏的行不行,出门在外,还是很方便的,骑电动车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72伏有的充电头行,但60伏基本都不行,充电头温度很高,容易挂。

网友:
充电器是交流的,这个电动车是直流的,。这样也可以??涨见识了!

网友:
如此低压都能用?我以为正常要求110~220V,怎么也得80V才能用。

网友:
有些充电头48V都能正常输出

网友:
很早就试过了,有些充电头可以,有些不行,而且发热很大,估计效率很低

网友:
不提倡!充电头容易烧坏。

网友:
75v充足电与100v差不多了,所以可以用,若是40多v的怕是不成,不过楼主的实验很有分享价值。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电动车不是直流电吗  插头要求交流电才对啊  现在直流进去再进行一波转换?

网友:
要看设计功力这个

网友:
手机充电器就是整流-震荡-整流,直流不超过300V接在充电器上当然没问题。
只是输出端功率要是大点,输入端电压小了电流自然大。

网友B:
48v能用的,发热很厉害!应急可以,长期怕怕

网友:
这样也行,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电动车不是直流电吗  插头要求交流电才对啊  现在直流进去再进行一波转换? ...

充电头也是将交流整流成直流电再经变压器输出的啊

网友:
只要电压能使充电器工作起来就能充,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8v能用的,发热很厉害!应急可以,长期怕怕

不会吧,220交流变直流达300多伏不坏,48伏反而会坏?

网友:
第一次见,直流和交流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电动车不是直流电吗  插头要求交流电才对啊  现在直流进去再进行一波转换? ...

开关电源交流供电也是把交流经桥式整流成直流再用的,直接用直流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电瓶车上不是直接有个USB充电口吗?我测过,的确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220交流变直流达300多伏不坏,48伏反而会坏?

不知道吧?假如充电器功率是20w,220v,电流很小,不发热,48v电流就大了很多了,您看,是不是要发点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