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抽风了,时亮时不亮

楼主(2023-07-15):
好几年前淘了一台网吧显示器,当时的主流配置,i5-6400,980ti+8G,.配个40寸的1080P显示器(曲面的没货了),一套4000块钱。显示器一直用这很正常,后来有一次用着用着突然黑屏了。以后的症状就是,放一段时间就能用个两三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然后又黑屏,放一段时间就有能用。求助群里的大神们,这倒是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打开后盖看,估计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开后盖看,估计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A:
不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问题 先排除显示器 这个可以先用别的主机测试如果显示器正常 那就在排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一点点的排除吧

网友:
估计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80%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灯条问题。少部分过热保护。需要一个个检查.。

网友:
开盖 因该有明显的鼓包

网友B:
我居然对这个牌子的显示器感兴趣。ICB爱存不,工行专用吗?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解释,期待楼主修好后发指引贴

网友C:
估计是电容怀孕, 看图标像是建行的

网友:
时好时坏一般就是电容鼓包或者容量消失导致的,也可能是元器件虚焊接触不良,具体要拆开拍图让专家们给你参考

网友D:
动手能力不强的话,不建议拆,即便坛友判断了故障原因,你也没法自己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问题 先排除显示器 这个可以先用别的主机测试如果显示器正常 那就在排除是不是显卡 ...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主机试过,换主机,用笔记本节HDMI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居然对这个牌子的显示器感兴趣。ICB爱存不,工行专用吗?

话说工行是第一大行,所以工行简称是ICBC=爱存不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容怀孕, 看图标像是建行的

建行是CCB这个是ICB,工行是ICBC,两个都比价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不强的话,不建议拆,即便坛友判断了故障原因,你也没法自己修理。  ...

总觉得是小问题,没有彻底坏,因为时亮时不亮。所以论坛求助个为大神。如果是电容鼓包,更换个电容还是会的,

楼主:
多各位大神,为我指明了方向!改天开盖试试看!现在用着照片中的19寸的小显示器,竟然慢慢习惯了。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接触不良(可能性不大,因为有规律)。
放一段时间就能用个两三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然后又黑屏,放一段时间就有能用-----散热不好,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就是电容鼓包-------这种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容怀孕,以前修过好的长城显示器,都是类似问题

网友:
后续呢?不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