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了!到了!薅的三根羊毛到了!DR-60-24/12导轨开关电源到了!

楼主(2023-07-15):
前天才看到@qrut 老哥的 两款3.x包邮的轨道电源拆解分析测试(百鑫明纬DR-60-12/DR-60-24)
二话不说,抓紧上车!陶特上养鸭子的10块钱额度兑换俩5块的红包,0.8元一个包邮到家,
淘宝上的用签到红包4.01抵扣后1.79包邮到家,这三根羊毛已经到了。第四根羊毛昨天刚下单,
还是淘宝上的签到红包1.49包邮还在路上。

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一毛一样:

还是能看出来 ,右边两个是一家,左边单独一家。

开拆,三兄弟整整齐齐立定:

板子颜色还不一样……

纯卡扣,没螺丝,右边扁平撬棍插入,左边螺丝刀摁一下就出来了:

看了一下区别,两家整流桥堆略有不同,好像KBP210的前向电流是2A,KBP310大一点是3A:

两家整流管:

三家都是OB2263AP的方案,咱也不懂,咱也不好评价……

输出24.2V,稳得很。断电后,要过20秒钟绿色指示灯才熄灭……

ADL: Analoge and Digitale Leistungselektronik GmbH
上海联航机电,为客户提供复杂工艺的创新解决方案,没找到他家的文档。
ICM 248a KBP310,没找到ICM的厂家……

放几个整流桥堆和整流管的手册吧

网友:
看着肉挺结实的。

楼主:
@8139,老哥看看有啥区别没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5V的,可以做成n口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
也看到车了,没啥动力

网友:
三款区别不大,我撸的三款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买了好几个,一块多一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商家已经都快葛优似的了,我要了一个多了也没用到手拆开看了一下吃灰的命

网友:
两个24V,一个12V

看来楼主缺24V电源

网友:
确实是羊毛,搞这么多

网友A:
只撸了个24V的,12V的没撸,多了也是吃灰。
还有这电源设计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输出滤波电容太贴近散热片了,容易被烤怀孕,mos管三脚焊盘靠太近了有打火的危险,中间引脚焊盘应该错开一点,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撸了个24V的,12V的没撸,多了也是吃灰。
还有这电源设计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输出滤波电容太贴近散热 ...

看下间三脚距差不多有1MM,而焊点饱满,辅以散热片,功率不大,应没问题吧。

网友:
看着不错滴,木花大钱赞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的

网友:
看做工和选材基本上中规中矩,好好享用吧

网友B:
你撸的多了点,别人留点

网友:
不知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撸的多了点,别人留点

我这不算多,有人撸了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