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制作变压器点焊机的想法

楼主(2023-07-15):
看了很多点焊机的帖子,普遍情况是电容点焊机容易坏,成本也比较高.电池点焊机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只有变压器点焊机比较耐造,也比较简单,但是看了很多都是时间控制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焊点一致性不好,原因就是触发导通的时间和交流电的周期没有关联.
现在我有一个想法,不使用延时法来做,使用计数法来搞,交流辅助电源整流后限压直接接单片机IO口,焊接使用IO口高低电平来计数,一个周期计数2次,焊接不延时,按周期次数进行控制,这样也方便给晶闸管做过零触发,不知道这样子搞是否可行

网友A:
其实就是这个半导体导通原件容易击穿烧毁,可以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代替试试

网友B:
大家使用可控硅控制的,都是过零触发的吧?
这么就和波形无关了呢?

控制板一定要数码显示的,电位器模拟控制的,重复性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使用可控硅控制的,都是过零触发的吧?
这么就和波形无关了呢?

还是直流供电的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使用可控硅控制的,都是过零触发的吧?
这么就和波形无关了呢?

有用NE555延时电路的,也有单片机的,但是触发都是延时的方式,和工频交流电的周期不一定相合,我的想法是直接用交流电周期信号来计数,要多少个周期就多少个周期,这样子哪怕电源频率波动,焊接的效果也会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这个半导体导通原件容易击穿烧毁,可以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代替试试 ...

找了一个拆机的40A固态继电器,也不知道够不够用,等再找一个变压器就试试

网友:
焊点一致性不好?只需换好的焊笔与针,或龙门,就解决了。至于想简化电路,单单一个固态继电器是不够的,某宝入9元一个时间控制器才可以。

网友C:
记得坛子里有人发过周期计数的

网友:
   说的就是同步触发呗,市场上是有号称具有这功能的产品,真假同步不好说,不过最简单的示波器都可以看出来。同步触发对变压器起来说很重要,因为触发时刻不合适会有很大的励磁涌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NE555延时电路的,也有单片机的,但是触发都是延时的方式,和工频交流电的周期不一定相合,我的想法是直 ...

用这种电路的  好象没精度可言
想用来焊电池是不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坛子里有人发过周期计数的

老站找到了,貌似很多成品变压器点焊机控制板的辅助电源都必须是9V的小变压器,估计也是靠市电周波控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467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112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1753

网友:
早期的变压器点焊机的控制方法很简单,就是用灯泡限流然后整流给高压电容充电,最后电容对大功率变压器放电,次级线圈点焊,通过调整大电容的容量和电压,就可以精准控制点焊效果,不比现在的数控效果差

网友:
可以试试,期待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