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关于ps2251-08。ps2308量产的坏消息

楼主(2023-07-15):
1.尝试给ps2308+单贴9efk扩容。又贴一片9efk,扩容至128g,看了坛友扩容的帖子,但没有用量产工具量产,直接用群联低格工具格式化一遍就好了,读400写230。也就是不用量产也能扩容,官方低格工具安全可靠。

2.这就说明固件是只写进第一片颗粒里的,所以坛友想用扩容的方法,复制固件,很可能不行。

3.提取群联固件的路,如果没有大神出手估计也难办。这个帖子有提取固件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301-1-1.html。。但是需要2个固件,烧录器固件和fw固件,那个方法需要烧录器固件配合,才能提取fw固件。。目前没有公开的2308烧录器固件,所以还是白搭。。

4.2308目前没有啥玩头。。。凉凉了

文中提到的工具软件看下面↓

网友:
2308目前是没有公开的BN和FW固件的,那个帖子里提到的DUMP 固件的工具只是针对2303主控的而且工具也失效了。

网友:
2.这就说明固件是只写进第一片颗粒里的,所以坛友想用扩容的方法,复...

试过,确实不行,群联居然不会在另一片闪存上备份固件

另外,因为MP开卡风险较大,楼主使用低格工具的方法我非常赞成,群联主控建议能不用MP就别用(

网友:
使用低格工具的方法非常·好!

网友:
ps2251-11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
低格扩容,学到了

网友:
低格工具的方法我首次见,不错

网友A:
把第一片芯片用编程器做全片备份,然后把数据写入到一个新的芯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片芯片用编程器做全片备份,然后把数据写入到一个新的芯片里…

手里只有几个测试架,903,3280,2246,还有个ch341。编程器需要哪种?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慢慢理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方法。64G加一片使用这个工具低格后成功。容量变成117G。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几个测试架,903,3280,2246,还有个ch341。编程器需要哪种?

这几个可能都搞不定,我有RT809H,没研究过能不能读写NAND flash,抽空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可能都搞不定,我有RT809H,没研究过能不能读写NAND flash,抽空研究研究。 ...

鑫工t56应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可能都搞不定,我有RT809H,没研究过能不能读写NAND flash,抽空研究研究。 ...

等兄弟的好消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可能都搞不定,我有RT809H,没研究过能不能读写NAND flash,抽空研究研究。 ...

PC3000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双贴似乎开不满容量啊,双贴1v23开出来460G。用MP工具能开满容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3000 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门槛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几个测试架,903,3280,2246,还有个ch341。编程器需要哪种?

可以试试809H…

网友:
围观,顺便赚家元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DIY量产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