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个红魔手机散热器

楼主(2023-07-15):
拆了个红魔手机散热器

网友:
精益求精啊

网友:
手机散热器看着不 错

网友:
玩游戏才要散热吧,普通使用不需要

网友:
半导体制冷

网友:
现游戏可以用。一般没什么用。

网友:
拿一个半导体制作冷片加个风扇。。。。

网友:
散热器看着不 错

网友:
手机当电脑用了,都上散热器了,看来玩游戏的还是电池发热啊

网友:
多大功率来着, 我上次小黄鱼捡的一个黑鲨一代散热器 八瓦多一点,玩游戏刚刚好,能压住 没多少冷凝水

网友:
现在连手机都要散热了。

网友:
有点夸张了

网友:
不知道震动大不大?

网友:
没看懂怎么散热的

网友:
这个是风扇还是什么

网友:
制冷片加风扇,网上好点的像液冷,手机和散热器软管连接。

网友:
半导体?一面凉一面热?

网友:
我是用小风扇对这行吹,人和手机都凉快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降温,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2024-04-04):
这种制冷片一般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