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升级电饭煲功能

楼主(2023-07-15):
买了个电饭煲周末偶尔煮点吃的,所以就挑了个最便宜的。最近比较懒但又不想吃外面的,就发现煲粥是最简单的;可是煮饭的功率去煲粥太大了经常都溢出来,所以反而更累了刚好看到随机附送的说明书还有电路图,看了一下,哦原来煲粥的功能就是加个二极管半功率啊。那么就有了这次实践了。

拆开电饭煲看了一下,不好安装在电饭煲本身,即使有预留位置。最后决定把电源线做一下手术吧。小电饭煲功率400,网上查了一下5404就够用了,于是就买了20只。一切准备好了,开工!

装机的过程

完成的样子

工作对比

这下既省钱了又不用老是怕溢出来要老看着了。

网友:
热熔胶不安全,二极管发热会把胶给熔掉的!

网友:
看上去有点简陋,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想说。安全第一。

网友:
直接买个可控硅调压器,接在插座上,可以实现功率的大幅度调整,在加个定时器,时间到了自动断电,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网友:
多串几个二极管,还可以当酸奶机使用。

网友:
实用,但存在2楼说的情况,存在不安全因素。

网友:
实在想改,用这种更合适,安全无隐患。

网友:
这个热熔胶打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
我是做了一个专门的插板,进线分二路,一路直通,一路串一个6A1000的二极管,用开关控制,这样安全。

网友:
简单的原理。
还是用704或者高压绝缘胶水比较安全。

网友:
安全性低,发热

网友:
你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不错

网友:
电饭锅都有煮粥功能呀

网友:
简单就简单了,难看点

网友:
强迫症表示忍受不了

网友:
想省钱又经常用过的话可以淘个二手的,带定时多功能的,电饭煲

网友:
这个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