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7275笔记本电池移植电芯后容量校正不了,是不是容量被锁住了

楼主(2023-07-15):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笔记本是戴尔7275,电池健康度只有2.5%,然后就自己移植了电芯。
原电芯是2块4000毫安高压电芯,我换了2块6000毫安高压电芯。
装上开机看视频深度放电,放了5个多小时放完了,然后充了一晚上电,开机后电池健康度变成了28.5%。
接着我想继续深放电,结果他系统显示电量到0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实际上2块电池都还剩不到3.9v的电压,就是开不了机。
试了几次,都是充到4.1几v就充不进了,放到3.9v左右就开不了机了。电芯是全新的锂威电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有遇到跟我同样情况的吗?是不是电池保护板把容量锁住了?只能充放这28.5%的电?

网友A:
我昨天刚买了一块Dell7290笔记本电池,鲁大师里直接上下1小时的乱跳。用几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买了一块Dell7290笔记本电池,鲁大师里直接上下1小时的乱跳。用几天再看看
...

我的是二合一本,电池很薄只有30wh,你的电池是60wh的,我也是为了扩容才自己找电池换的,换了之后有45wh,已经是能找到的尺寸中容量最大的了。然后我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把电源管理里面的最低电量设成了0%,我改成2%就不会自动关机了,他会一直显示2%的电,用到电池电耗光了自动断电。
你换的电池如果不是原装的,可以下个batterymon,然后像我一样做2次深充深放测一下实际容量,便宜电池有容量虚标的情况

网友(2023-10-01):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二合一本,电池很薄只有30wh,你的电池是60wh的,我也是为了扩容才自己找电池换的,换了之后有45wh ...

好的,谢谢
后面有时间试试,很少用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