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风扇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3-07-15):
艾美特风扇电机还行,就是控制板和启动电容寿命一般。保修期内就找官方免费修过控制板。这次是启动电容只有0.9uf了,转速太慢,再加上控制板上调节风速的按钮不灵敏了,所以也一起换了。
调速板比一般风扇复杂。总共6档,1-3很静音适合开空调时用。
补充:
拆开修看起来售后维修给换的不是全新板,也是维修后的二手货。左上角那电阻很明显是维修加的。

网友:
2.2U,很大的电容。
老风扇的cbb61电容,有些能用到电机报废诶。

网友:
换个一般的cbb一样,容量大就转的快

网友A:
内部空间足够的话,试一下换那种黑色的、耐压400V的启动电容,说不定效果比这种黄色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足够的话,试一下换那种黑色的、耐压400V的启动电容,说不定效果比这种黄色的耐用!
...

买的配件都得提高参数比方买个2.2微630V的无极

网友:
按键和电容好修,按照原型号换,没问题。售后一般能修就修,修不了就直接给你换了。至于新旧有几个人知道,可能有些坏了就直接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