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通灯替换光源

楼主(2023-07-15):
刚租的办公室,原来是黑顶吊了十盏长117cm宽20cm的方通灯,是前任2019年装的,已经坏了三盏
拆开看是一百多颗乐一地串联,40-50/240mA电源,坏掉的三盏灯条不同程度的烧坏,凑出三条正常的攒出一盏能用的,
问题:
灯壳还能用,原来灯板看起来做工一般,没有透镜,怕接下来还会陆续坏,
想买好一点的灯条/灯板换上,请教怎么买?

补充内容 (2023-8-3 21:15):
买的50cm四条替换光源,48w装上去还是不够亮
就直接买爱德朗120*20的办公灯,利用原来吊线整体更换
换上后明显亮很多,就是价格小贵,90元一盏

网友:
用广告灯箱灯条,有铝基板,

网友:
我个人建议你在TB随便搜就行,大不了两年一换,

我买的灯板,基本上都是两年一换,差不多都是某个灯珠烧了,1.1-2块入手的,

不过我这是家用,不会每天都用十几个小时,

网友A:
试一试3528颗粒,12V供电,寿命老长。
我家的3528颗粒是LED中的LED,18W的亮度堪比其他36WLED,
寿命……11年前买的,至今仍旧在岗,亮度不减多少,每天亮至少八小时,我就买了俩灯,没坏过,自然就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3528颗粒,12V供电,寿命老长。
我家的3528颗粒是LED中的LED,18W的亮度堪比其他36WLED,
寿命……11 ...

我是来说经验的,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焖烧坏的,灯条和后面铝板要紧密接触,最好涂上硅脂,这样就不容易烧坏了。

网友:
还是换了吧,是灯珠坏了还是镇流器坏了,难说

网友:
TB上的组件比较省事,单个灯珠换起来可能亮度不一致

楼主:
感谢各位版友的分享,这种工装用的 方通灯/办公灯/吊线灯,
确实和家用不一样,能找到品牌的只有木林森、欧普,一盏价格要150左右,太贵了
还没有替换光源卖
个人不具备甄别不同商家灯珠质量的能力,只好相信品牌,选三雄/雷士/欧普的
买了一拖四长条替换光源,打算50cm四条==这样布置,48W,装上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版友的分享,这种工装用的 方通灯/办公灯/吊线灯,
确实和家用不一样,能找到品牌的只有木林森、欧 ...

到手你也得加强散热、改小电流,否则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你也得加强散热、改小电流,否则还是一样。

谢谢,今天收到铝基板替换灯条,原设计是磁柱吸在灯壳里,打算改成704硅橡胶粘在铁皮灯壳里面

楼主:
吸纳了楼上各位的建议,并从推荐扁充的帖子得到启发,使用扁冲在壳子上开孔,再拿导热硅胶把铝基板灯条贴在铁皮灯壳内,灯条送的磁吸卡子只利用前端塑料部分把灯条和灯壳铆到一起,中午和同事改好一个方通灯,晚上改了另一个

网友:
还换啥,直接改用球泡,欧普啥的都不错,用个5年8年没问题。

100多个串联不就是为了降低寿命嘛,单LED故障率X100倍,计划报废

网友:
买两根LEDT8灯管拆开,整套装进去就行了

网友:
买差不多尺寸的长条led灯,雷士几年前买过,价格实惠,质量可以,其他欧普也可以。

网友:
灯有时候打折比灯板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