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各位大佬,第一次来数码之家,求教酷冷至尊pc电源异味问题

楼主(2023-07-15):
第一次来数码之家,求教pc电源问题。

某鱼新买酷冷至尊550w电源,发过来的时候看是有塑料包装的,但是纸箱是金河田,前天上机使用,发现在机箱里会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多次排除是电源线散发出的异味,越热散的越快,这两天闻多了脑子都晕,该怎么快速处理
这电源外表来看似乎是旧的,电源线但是很新,有没有大佬科普下

网友:
拆开看看吧,翻新或者山货都有可能。

网友:
自己用好好洗洗

网友:
ATX电源输出都是有颜色区分的,你这台怎么就一个颜色?那异味确定是胶味吗?用手摸下胶线是否发热,若是,就乘早换掉它。

网友:
看贴纸有点皱,你拆开电源拍照上来看看,不排除你买到假货,酷冷至尊不至于用这么差的线材

网友:
有可能是洗板水的味道吧!

网友:
真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把

网友:
没有烧焦的味道就没事

网友:
异味强烈山寨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
某鱼买的,一切皆有可能,可能是再生材质的塑料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二手,

网友:
电脑电源至关重要,这个尽量从正规渠道买,某鱼感觉比某宝水还深!

网友:
电源一般没啥气味,只有新的味道

网友(2023-09-26):
应该是电容之类的炸了吧才会有一股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