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台车载吸尘器

楼主(2023-07-15):
一直想买台车载吸尘器,但看了下网上的,又贵又不知好不好用,有次在黄鱼上看到有小吸尘器的电机卖,还是无刷的,就想到DIY一台,在网上买了台便宜的吸尘器十几元包邮的,就利用它的外壳改装下,改好后试了试,吸力可以,细小的螺丝也可吸进去,清理车上的灰尘应该够用了

网友:
对的,锂电池不要放车上

网友:
锂电不充满,3.8v左右的电压放在车上没啥问题

网友:
组装的挺好,用起来方便。

网友:
120W的电机,比原配的电机功率大多了,吸力一定不小了。

网友:
换了无刷电机,鸟枪换炮了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点赞!

网友:
吸尘器改的不 错,无刷的用着方便

网友A:
有点像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电转了。

起码续航可以

网友B:
那个时继电器吧

网友:
嗯,我的手持吸尘器,也基本上在家里使用,2个18650的锂电池还可以续行10分钟左右,等电池不行时,给它搞个外接电源使用。不过电机好像是8V的,电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无刷电机,这吸力可以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继电器吧

是的,配件一般都买多几个备用,以前用剩的

网友:
适配下点功夫

网友:
这东西,夕夕上是不是20左右啊。

网友C:
这个厉害了,要是能从车里取电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了,要是能从车里取电就更好了

就是不想从车里取电才搞锂电,不清楚车里线路的承载,最好别搞

网友:
改得这么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