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g慢扫通过的盘,用了没几天为何这么多坏道:(

楼主(2023-07-15):
老盘,买来后dg慢扫没有坏道,

今天装机用了几个小时,发现文件传输速度有些慢,看了下smart数据,竟然这么多坏道,为何会这样呢

网友:
可能上家屏蔽了坏道,实际寿命已到

网友:
有这种情况,扫描修复后的硬盘,再扫没问题,但是只要写入一遍,再读取就会C5,一般是磁头或者盘体的问题,所以一般机械盘出坏道,DG的作用是扫描出具体位置,然后分区进行屏蔽,剩下的看运气。

网友:
C5坏道,即读取失败的扇区,下次写入此扇区时会做进一步判断,如果此数值频繁变动但很难计入C4坏道的话,则磁头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上家扫过的盘。

网友:
二手的机械硬盘,要看运气买

网友A:
先排除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再扫。
再这样就是硬盘物理故障了

网友B:
C5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坏道,电源不稳定也会造成很多的C5,但换个好的电源,拿软件擦除一遍就可以恢复。

网友:
二手的机械硬盘,要看运气

网友:
上家清理过的盘?

网友:
真的不能再用啦!

楼主:
清理过的盘什么意思?

网友C:
DG不是万能的,是时候换新盘了!

网友:
电源或本身被屏蔽

网友:
二手物品水深,好坏全看上家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DG不是万能的,是时候换新盘了!

到手后慢扫通过也不保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坏道,电源不稳定也会造成很多的C5,但换个好的电源,拿软件擦除一遍就可以恢复。 ...

怎么擦除坏道?
只能靠分区屏蔽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再扫。
再这样就是硬盘物理故障了

2.5寸硬盘,笔记本电脑sata口供电,如何知道是否存在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擦除坏道?
只能靠分区屏蔽坏道?

建议用Victoria软件去试下。擦除一遍,然后再扫描一遍,看擦除过的有没有效果。很多C5可以变好。如果真的是坏道,擦除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Victoria软件去试下。擦除一遍,然后再扫描一遍,看擦除过的有没有效果。很多C5可以变好。如果真的 ...

擦除能修复c5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