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摄像机问题

楼主(2023-07-15):
各位大佬,本人求助一个问题,有一个萤石摄像机,用的是wlan连接,每用几天以后就会显示“设备离线”,但是只要重新插拔一下电源,不用其他操作它就会自动上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用的华为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华为路由器吗

不是华为路由器,是移动光猫自带的。

网友B:
摄像头能升级吗 能就先升级排除摄像头的问题 再找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能升级吗 能就先升级排除摄像头的问题 再找网络的问题

摄像头自己升级不了,有也网上升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自己升级不了,有也网上升级。

重新插电后一切正常,用几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自己升级不了,有也网上升级。

海康的无线摄像头在设置里有升级选项吧 除非是最新的固件才不让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能升级吗 能就先升级排除摄像头的问题 再找网络的问题

重新插电后一切正常,用几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A:
看看光猫里面是不是有连接设备超时续租的选项,
让光猫每天后半夜定时重启试试,再出现,让摄像头定时 重启
还有无线的频道问题,都选到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光猫里面是不是有连接设备超时续租的选项,
让光猫每天后半夜定时重启试试,再出现,让摄像头定时 重启 ...

谢谢!不知道摄像头有定时 重启选项吗

楼主:
求助摄像机问题

网友C:
用定时开关,每天定时把摄像头断电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开关,每天定时把摄像头断电1分钟

谢谢!也就是说在电源上加装一个定时开头,不是在摄像头上设置,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在电源上加装一个定时开头,不是在摄像头上设置,对吧? ...

对,在摄像头的电源上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在摄像头的电源上用定时器

好的,去试试,谢谢!

网友(2023-08-29):
大概率是摄像头里面的排线磨损了,前几天刚刚给客户返修了个摄像头,也是时不时WiFi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