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前辈,2258H目前是否开不了SD15139-128(无锁)?!!

楼主(2023-07-15):
买了SD的1.92T大船盘,拆了16个15139-128G ML 多种主控试了下
1、3267AE 3268M 903 PS3111 2246EN 2258XT 经过折腾多PASS了。

2、3281AB未过,经前辈指导,应该是开不了。

3、2258H 目前在试,前两天经过折腾,搞定了CE及“土狗”,但2258H开卡一直未过,怀疑主板有问题,改用2258XT开PASS了,那主板应无问题。
    就想问下各位前辈,2258H目前是否开不了SD15139-128(无锁)?!!

网友A:
2258h就是个垃圾。上2258 XT开成slc对15纳米mlc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种颗粒到手起码用58 XT跑下rdt看ecc多少先评估一下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就是个垃圾。上2258 XT开成slc对15纳米mlc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种颗粒到手起码用58 XT跑下rdt看ecc多 ...

多谢指导!
2246EN时跑过rdt(255), 18能过,17过不了.不知寿命如何评价.
2258XT正常设置开过,测试时后期掉速太快,瞬即无兴趣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2246EN时跑过rdt(255), 18能过,17过不了.不知寿命如何评价.
2258XT正常设置开过,测试时后期掉 ...

这个得说清楚ecc设为18能过新增有多少?就按照最好的情况,ecc18无新增,整体寿命只能算很一般按比例推算法剩33%可能不太准确。你那个说的18能过肯定有大量新增,剩余寿命还得下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就算寿命为零也一样能用冷数据保存期还有一年。我的测试全新颗粒ecc可以过6无新增,差一点儿的能过9。我说的是用2258xt开成slc不会再掉速。虽然容量减低一半,但是寿命增加十倍,15纳米的mlc本身寿命就很低,,只能通过改成slc逆天改命。

楼主:
      我翻过我能找到的所有2258ab开卡软件,好像只有 SM2258AB_MPQ0815A FlashDB库里支持0DDL,理论上应该能开15139-128G(98改45),但一直卡Pretest..... 改了很多参数都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说清楚ecc设为18能过新增有多少?就按照最好的情况,ecc18无新增,整体寿命只能算很一般按比例推算 ...

前辈,我看您好几次说找"土狗"跳线困难,直接改ID参数可以忽略"土狗"开卡,请问是改READRETRYTABLE2(28项)、PWRONINTERFACE(29项)、*FLASHINTERFACE(30项)、*TOSHIBASHIFT(31项)中的哪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您好几次说找"土狗"跳线困难,直接改ID参数可以忽略"土狗"开卡,请问是改READRETRYTABLE2(28项) ...

你不是说用你用2258 XT开成功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用你用2258 XT开成功过吗?

我是跳了“土狗”跳线才开成的,但您说可以不跳“土狗”改ID参数可以开,我想试试,成功了以后如有“土狗”难找的版子直接改ID参数开。

网友:
翻翻以前的帖子。改哪个参数其他大侠说的有,

网友B:
楼上说2258h辣鸡的我真不赞同,2258配2dmlc固件的盘奸商把固件捂得是真紧,你现在见到的一切58h+2d的开卡包大概率是骗人的,我有幸玩过一块,谈不上好谈不上坏,速度中规中矩吧,就比46en快30-50m,比较香的是直写和ldpc加持,个人认为还是比58xt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2258h辣鸡的我真不赞同,2258配2dmlc固件的盘奸商把固件捂得是真紧,你现在见到的一切58h+2d的开卡包 ...

我说的2258h是垃圾那是因为它绝大部分不支持开成slc,不过它也可以当成58 XT用,, 现在58XT已经基本支持全部开成slc,,而且主控的频率也已经找到降低的办法,,发热量已经可以和2259 XT2打平,再加上独步天下的固件四重备份,稳定安全性他说第二谁敢说第一,就问全宇宙哪个主控还有资格跟2258xt2259xt比高低??就一条支持把tlcqlc颗粒开成slc已经是泰山绝顶了,其他的主控在他面前都得跪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2258h是垃圾那是因为它绝大部分不支持开成slc,不过它也可以当成58 XT用,, 现在58XT已经基本支持 ...

你要知道你现在玩儿的所谓开slc的方法都是大品牌玩剩下的,雷克沙在2246时代就专门给索尼摄影机定制了一批pslc的2246en cfast,同时期也有2246xt版本的cfast开pslc (3600x?)至于2258h时代,据我所知测试固件里面是有开pslc固件的,奈何没有过硬的关系和钞能力搞到手,毕竟论坛大多数人都只是小杂鱼,真正的大佬也不会自断饭碗放出slc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你现在玩儿的所谓开slc的方法都是大品牌玩剩下的,雷克沙在2246时代就专门给索尼摄影机定制了一 ...

2258h只能对个别mlc颗粒开slc,,既然要开成slc那还要他的缓存干啥,,直接当成58 XT开那不就完了。还要啥2258h专用slc固件,多此一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58h只能对个别mlc颗粒开slc,,既然要开成slc那还要他的缓存干啥,,直接当成58 XT开那不就完了。还要啥225 ...

缓存在复杂写入模型上面非常有用,说人话就是那种不断要读条+写入新数据的反人类有戏或者软件,RAMless主控用久了卡顿什么的就暴露出来了,为啥雷克沙要给索尼摄影机专门定制46en的PSLC,用同样pSLC的46XT不香吗?答案肯定是不带缓存频繁随机读写的缓存不过关,最后我也找相关大佬请教了一下,他的意思是225X系列理论上来说固件都是平行开发的,假设2258XT有pSLC固件对应的H肯定也有,问题就是SMI愿不愿意放出来了,另外你说的什么主控降频之类的功能按理说H也有,只是咱们拿到的序列不支持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缓存在复杂写入模型上面非常有用,说人话就是那种不断要读条+写入新数据的反人类有戏或者软件,RAMless主 ...

你以为2258xt就有主控降频功能?那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要不你自己试试看能不能给2258xt主控降频到50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我的2258XT +hy的  H27Q1T8QEM6R TLC的能不能开成Pslc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我的2258XT +hy的  H27Q1T8QEM6R TLC的能不能开成Pslc模式

理论上2258 XT所有的都能开,,只有极个别的2dtlc慧荣懒得开发。

楼主:
我还是想请各位帮确定下:15139-128g 目前是否能开出来?
如果目前无人开出来,我就不折腾了,毕竟才入坑,没有底蕴去折腾!

在用15139开2258XT时也是折腾了一阵,但看以前老贴有人开出来过,给了自己信心,最后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2258xt就有主控降频功能?那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要不你自己试试看能不能给2258xt主控降频到50 ...

如果官方不开放相关功能你打死也降不了,SMI有个东西叫做SDK,深圳民间大神叫做“厨房”,咱们拿到的所有发行版的开卡工具都是被“厨房”阉割过的,有时候没有阉割完全被瞎猫碰死耗子加入参数弄出来,之前小狼大佬通过反编译2246EN工具发现可以开发出一大串功能并且做了个特制的开卡程序给我,最终我发现因为缺少相关运行库支持,很多功能只是有开关或者选项却根本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