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N7102三星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ODIN MODE挖煤模式失败

楼主(2023-07-15):
这个手机因为来不了机,我尝试想还原系统,就进去recovery模式,发现按音量加和home键开机,没反应。但我按音量减和home键开机进挖煤模式,可是用odin刷机开头就提示fail了。我还发现充电只显示一个灰色电池和圆圈但是不转圈,也不出来电量显示和滚动。我看了一下正常可以刷机的挖煤模式比我的手机显示的还多了两行灰色的字。所以上网求助如何修复。现在电池是有电的因为在其他好的手机上试过了,插入电脑可以识别出挖煤模式的手机。手机按开机会反复在三星logo和型号白色字那自动重启进不去系统,去不到开机动画蓝色一圈那里。特上来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这个是正常可以刷机的三星手机N7102的挖煤模式截图。可以注意到第二行是:yes。我的是no。第三第四行都是客户模式。我的第三行是三星官方。说明还没有解刷机锁。还有灰色的第五第六行字我的手机是没显示有的。。

网友:
手机充电不显示充电动画可以清洁下手机电池连接触点,接触不良会认为非官方电池,不能正常充电显示充电动画。
这个手机是安卓4.3系统,那时还没有加锁,各个时期挖煤模式不尽相同,刷机失败:1.刷机包问题(找官方刷机五件套)2.奥丁版本不对(我正常用1.85英文版)
3系统不兼容(优选win7 XP)

网友:
重启,应该是手机硬件故障很可能是电池电压不稳定,造成的,用电源表搭电看看电流情况。三星手机很少会有重启的情况,就算刷机失败,也只会出现无系统造成的进不了系统,显示连接电脑支援,

网友:
重新安卓系统 安装

网友:
重新安卓系统

网友:
应该是手机硬件故障,建议CPU重新焊接

网友A:
current binary只是说明当前刷的固件是否为官方系统,和解锁没有关系。
knox这个东西2013年才提出来,note2是后来ota的,也没有后续机型的物理熔断,所以要是没怎么更新过系统的话确实不会有knox信息。
刷不进系统我感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是emmc挂了……毕竟note2确实很老了,而且从当年发布note2就有字库门这种事。我之前的N7100就是无论如何刷不进系统当废品处理掉了。

网友:
会不会按键坏了

网友(2023-08-20):
这样子早放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rent binary只是说明当前刷的固件是否为官方系统,和解锁没有关系。
knox这个东西2013年才提出来,note2 ...

字庫挂了会不会可以使用大的字库?就是可以扩容一下吗?整一个64G或者128g的版本出来

网友:
刷机失败,是没有解锁BL吧?可以尝试下能不能进9008模式再刷机。

网友:
换个EMMC再刷

网友B(2023-09-21):
你手上有2台机,可以对换下2个主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有2台机,可以对换下2个主板试下。

是的。换了。和尾插无关

网友C:
手机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硬件故障

还是认为是cpu松了虚焊?

楼主:
knox是后来的三星手机才有的。

网友D:
这应该是坏了,自己不会弄的话,这种古董没必要折腾了,找人修浪费钱

楼主(2023-11-05):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坏了,自己不会弄的话,这种古董没必要折腾了,找人修浪费钱

我没有找人修 我是自己捣腾捣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