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塑料上面的u洞怎么变小?

楼主(2023-07-15):
无意中把洞烫大了,现在想变小一点,现在的孔径大概是三个毫米。

网友:
找个废烙铁废塑料烫上去

网友:
想要2MM的洞就用2mm钢丝(或者钻头)放中间,外面用热熔胶填满。或者找一块同材质的塑料做一个5mm的圆片,把你烙的空扩大到5mm,用胶水把塑料片粘上,重新钻眼。

网友:
人工3D打印,电烙铁可以的,我汽车后视镜壳都是这样补的

网友:
铸工胶填补,重新打孔

网友:
填补塑料孔洞,我都是找同类塑料用烙铁烫化填满孔洞,然后打磨,一般深色的几乎看不出来,浅色的塑料,要特别注意烙铁头要不断的擦拭干净,不然就会变色

网友:
热熔胶全部填满重新来个孔

网友:
另买一块板子重新烫期望的孔。

网友:
加个垫片就行了,费那老劲干嘛呢。

网友:
只能补填了,没有直接变小的法子

网友:
找大垫片都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