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9元天马无刷落地扇,收货后连夜改遥控,完美搞定!

楼主(2023-07-15):
下午快下班了,收到了69元上车的天马无刷变频风扇,
组装起来后运行测试,摇头有轻微异响,看论坛上前辈的帖子估计都这样
正好手头有 4路遥控接收模块 和遥控器
根据前辈帖子,琢磨了一番后 正好可以在4路遥控模块后面放置ULN2003芯片
于是动手焊接,直接上图

ULN2003 的12脚当第一通道,34当第二通道、56当第三通道,7当第四通道
这样两两焊接正好 焊在无线模块的焊盘上,第8脚接地,第9脚悬空,

这是正面的照片

焊好后,将线接在风扇控制板正面,
依次为GND、5v、1234通道直接焊在对应按键上

用遥控和接收模块匹配一下后,
直接测试下,完美实现开关机、定时、和风速调节

固定模块,打胶防止震动掉落等等

组装完毕,最后和遥控来个合照,感觉还是挺般配的
A键 加档;  B键减档;C键定时;D键开关
实际测试遥控距离20米开外 ,可以随时随地控制
至此改装完毕,实现既定目标,再次感谢论坛各位前辈

另外说一下我买这风扇的原因
1、便宜 无刷变频
2、功耗低
3、12v供电 可以户外使用
     我们经常出去露营,想怎么改造下 接12v 户外电瓶或者充电宝
     在户外一边吃着饭一边吹着电扇,想想就惬意
     晚上睡车里 最小档 吹一晚上也用不了多少电

后续期待能看到更多大神能改成户外变频风扇

网友A:
mark一下,要是有配套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B:
看评论说是后来的缩水严重

网友:
真是升级了一把

网友C:
如果不是限量,这风扇论坛里能人手一台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评论说是后来的缩水严重

不知道哪里缩水
我上车晚69元,
之前没用过直流变频扇
感觉也值了
主要还在DIY

网友D:
改电源就行了!遥控,还是原厂的好些,也不贵多少1

网友:
厉害了,改装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一下,要是有配套遥控器就好了

这个遥控器和模块 就正正好
遥控器和面板也挺般配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限量,这风扇论坛里能人手一台以上

69元了就不限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源就行了!遥控,还是原厂的好些,也不贵多少1

正好我这有遥控和 接收模块
要是算上改装的物料加人工费肯定 不如买现成99带遥控的
但还是想自己折腾一下 ,主要是参考 论坛前辈 的帖子才得意实施

网友:
现在价格还是69.9?

网友:
能改好就行!

网友:
电机是铜线吗

网友:
改的不错,没增加一个电阻

网友:
改得好,遥控手动两用的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摇控改得好,用摇控也方便,问题是摇控放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