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葩的七彩虹1t,三个盘三种颗粒。

楼主(2023-07-15):
前段捡垃圾捡的几个七彩虹1t,买前反复研究smart信息,,感觉应该是闪迪颗粒不是三星颗粒,,大着胆子350拿下。有人说光看检签上的sb就知道是闪迪,那就太片面了因为经常有换板子换壳的,这种1t盘碰到三星颗粒必死无疑个人没有开卡固件,,到手一看三个盘的闪迪颗粒竟然全都不相同,还好都能开卡,开成三个320g slc盘,预留op空间在50g左右。ecc都能过2过3无新增。CPU主频开成75闪存频率开成100。你肯定奇怪为啥开这么低因为我觉得速度一二百兆每秒完全够用了。再快也是多余。还是那句老话,远离垃圾三星硬盘远离垃圾三星颗粒。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出在贪小便宜上了……

买个一手的1T盘也才多少钱现在,非要在垃圾堆里翻黄金,何况还是TLC颗粒的,确实跟三星相去甚远

另外,大部分情况下阻容件和电源IC会比颗粒和主控走得快,你需要远离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国产贴牌货而不是三星

P.S.看ID可以用smi_flash_id,smart大多情况下无法判断类型,因为smart在量产过程中是可以屏蔽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出在贪小便宜上了……

买个一手的1T盘也才多少钱现在,非要在垃圾堆里翻黄金,何况还是TLC颗粒 ...

你觉得哪个闲鱼上的卖家会有那功夫给你用flashid来看颗粒?多问两句没拉黑你就不错了。至于现在新的1t盘你觉得有哪个懂一点的人会买?只有最菜的人才会买。原因我就不给你解释了。你要是连这都不懂我也实在是无话可说。我手里两t的mlc盘就有几十个,,至于划算不划算我会不清楚?至于你说什么阻容电源老化什么的,我就是搞硬件维修的,这对我来说倒是小菜一碟,谢谢你费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哪个闲鱼上的卖家会有那功夫给你用flashid来看颗粒?多问两句没拉黑你就不错了。至于现在新的1t盘 ...

咸鱼全靠赌倒是真的,不过我前两天赌了几个SSD都血赚,感觉还行嘿嘿

然后SSD属于消耗品我建议还是尽量买新的,至少有保障,国产贴牌太可怕了随机翻车的,到底阻容件寿命比其他部位要短太多,三星SSD最先烧的还是供电IC,我现在二号PC上就是860EVO整天担惊受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全靠赌倒是真的,不过我前两天赌了几个SSD都血赚,感觉还行嘿嘿

然后SSD属于消耗品我建议还是尽量买 ...

本来也就不叫赌,因为这三个盘本身就认盘。至于你整天担心什么阻容件寿命,我只能说你还是太菜了。稍微动一下脑子就能让固态硬盘里面寿命最长的就是阻容件,至于三星的固态又不能自己开卡在我眼里全都是垃圾,想自己完全掌控固态只有慧荣58xT5 9 XT也就是只有国产杂牌才是唯一的选择。在玩家手里杂牌的稳定性和寿命远远超过名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也就不叫赌,因为这三个盘本身就认盘。至于你整天担心什么阻容件寿命,我只能说你还是太菜了。稍微动 ...

私有盘全是垃圾么……

真武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有盘全是垃圾么……

真武断

主要是你确实太菜了。咱俩无法沟通。我知道你心里100个不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你确实太菜了。咱俩无法沟通。我知道你心里100个不服。

行行行我菜我滚哈哈

网友:
6   紫薯布丁

网友:
这不是正常操作吗

网友B:
七彩虹的校验码已经告诉你方案了 你自己看不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的校验码已经告诉你方案了 你自己看不懂而已

看那没有用。经常有换板子换壳的。再说还有一个连标签纸都没了。这大家都懂的最起码的常识你都不懂。

网友C(2024-01-08):
三星cer那是你不会开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cer那是你不会开而已~

大佬会开吗?我有个七彩虹512g的吃灰很久了

网友:
没辙啊,七彩虹就是捡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