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国标汉字库符号,你平常用哪种输入法

楼主(2023-07-15):
用了多年紫光拼音输入法,组词命中率高,自定义短语、词库就是个文本文件方便。似乎也没有擅自联网、广告等伎俩。

国标汉字符号,平常用到的大约有:
、,。?!…… ——()《》【】「 」“ ”
+ - × ÷ % ± ~ ≈ ≤ ≥
° ℃ Ω Φ μ
其它好多符号,不知当年设计是作何用的。

网友:
来自极点五笔:
附录一

系列符号编码取符号名称的拼音首码。录入时先按 ZZ 键,再输入系列符号的编码,如:圆数(ys) -> zzys

名称编码系列符号
圆圈数字 [圆数]zzys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括号数字 [括数]zzks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⒅⒆⒇
数字点   [数点]zzds⒈⒉⒊⒋⒌⒍⒎⒏⒐⒑⒒⒓⒔⒕⒖⒗⒘⒙⒚⒛
中文数字 [中数]zzzs㈠㈡㈢㈣㈤㈥㈦㈧㈨㈩
单位符号 [单位]zzdw㎎ ㎏ ㎜ ㎝ ㎞ ㎡ ㏄ ㏎ ㏑ ㏒ ㏕
拼音符号 [拼音]zzpyāáǎà ōóǒò êēéěè īíǐì ūúǔù ǖǘǚǜü
拼音azzpyaā á ǎ à
拼音ozzpyoō ó ǒ ò
拼音ezzpyeē é ě è ê
拼音izzpyiī í ǐ ì
拼音uzzpyuū ú ǔ ù
拼音vzzpyvǖ ǘ ǚ ǜ ü
货币符号 [货币]zzhb$ ¢ £ ¥ ¤ 
方向箭头 [箭头]zzjt← ↑ → ↓ ↖ ↗ ↘ ↙
标点符号 [标点]zzbd。,、;:?!…—·.ˉˇ¨‘’“”々~‖∶"'`|〔〕〈〉《》「」『』〖〗【】()[]{}
注音符号 [注音]zzzy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ㄧㄨㄩ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
数学符号 [数学]zzsx+-<=>±×÷∈∏∑∕√∝∞∟∠∣∥∧∨∩∪∫∮∴∵∶∷∽≈≌≒≠≡≤≥≦≧≮≯⊕⊙⊥⊿
特殊符号 [特殊]zzts№°‰♂♀§℃☆★○●◎◇◆□■△▲※〓#&@\^_ ̄
偏旁部首 [偏旁]zzpp勹灬冫艹屮辶刂匚阝廾丨虍彐卩钅冂冖宀疒肀丿攵凵犭亻彡饣礻扌氵纟亠囗忄讠衤廴尢夂丶丬
大写罗马 [大罗]zzdl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小写罗马 [小罗]zzxl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大写希腊 [大希]zzdx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小写希腊 [小希]zzxx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大写俄文 [大俄]zzdeАБВГДЕЖЗИЙКЛМНОПРСТУФХЦЧШЩЪЫЬЭЮЯЁ
小写俄文 [小俄]zzxeабвгдежзийклмнопрстуфхцчшщъыьэюяёю
日文平假名[日文]zzpjぁあぃいぅうぇえぉおかがきぎくぐけげこごさざしじすずせぜそぞただちぢっつづてでとどなにぬねのはばひびぴふぶぷへべぺほぼぽまみむめもゃやゅゆょよらりるれろゎわゐゑをん゛゜ゝゞ
日文片假名[日文片]zzjpァアィイゥウェエォオカガキギクグケゲコゴサザシジスズセゼソゾタダチヂッツヅテデトドナニヌネノハバパヒビピフブプヘベペホボポマミムメモャヤュユョヨラリルレロヮワヰヱヲンヴヵヶーヽヾ

网友:
很多奇怪的文字或合体字是历史上为了解决点阵字显示困难而创造的。现在CLI下它们还有作用的,用来排版。

网友A:
最近刚从紫光的官网下载使用了一下它的拼音输入法,不知道是不是对win10系统兼容性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在其他界面输入没啥问题,但是打开浏览器输入时,候选词框总是跑到浏览器的底部,不能光标跟随,看了紫光华宇拼音输入的选项里面,光标跟随功能也勾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后来就删除了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从紫光的官网下载使用了一下它的拼音输入法,不知道是不是对win10系统兼容性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在其 ...

老土AMD双核+WinXP再战十年~
用着多年前的紫光拼音 v6.x,蛮顺手,就一直没关注后续的版本。

要说小问题,就是本来紫光是按Ctrl+↑或Ctrl+↓可选择刚才输入过的字词,但Ctrl+C、Ctrl+V复制粘贴文字后,若紧接着↑或↓方向键想移动文本编辑窗口里的光标,则方向键功能失灵,要多按一次。

几台更老的Win98、Win2000机子,还用的是紫光拼音 v2.x。只有一MB多,觉得比Win98自带的智能ABC好用。
微软拼音输入法似乎是偏向长句输入,不太习惯,经常敲错个字母就要盯着改选半天。还是尽快出词上屏的顺手。

不喜联网词库。词库、自定义短语,要便于自己管理才对。
平时遇到的新词,总是立即添到一个「我的词库.txt」文本文件里。若重新装紫光,加载「我的词库.txt」便可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土AMD双核+WinXP再战十年~
用着多年前的紫光拼音 v6.x,蛮顺手,就一直没关注后续的版本。

长句输入应该最早是某狗输入法搞出来的,其它都只是跟风而已,反正我很不习惯那种,可能是长年打五笔只打字词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句输入应该最早是某狗输入法搞出来的,其它都只是跟风而已,反正我很不习惯那种,可能是长年打五笔只打字 ...

微软拼音才比较早吧?
自从用了紫光,没怎么留意过其它的输入法。腾讯360搜狗百度等联网弹广告的货色,感觉是约2010年段冒出云概念、免费杀毒、推送、全家桶这些之后疯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拼音才比较早吧?
自从用了紫光,没怎么留意过其它的输入法。腾讯360搜狗百度等联网弹广告的货色,感 ...

不清楚,一直用五笔没关注过这些垃圾货色...

网友:
不写文章自带拼音足够。

网友:
用了很多年极点后改用了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