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7275笔记本电池移植电芯后容量校正不了

楼主(2023-07-15):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笔记本是戴尔7275,电池健康度只有2.5%,最近有移动办公的需求,然后就自己移植了电芯。
原电芯是2块4000毫安3.85v电芯,我换了2块6000毫安3.85v电芯。
装上开机看视频深度放电,放了5个多小时放完了,然后充了一晚上电,开机后电池健康度变成了28.5%。
接着我想继续深放电,结果他系统显示电量到0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实际上2块电池都还剩不到3.9v的电压,就是开不了机。
试了几次,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还是在bios界面放电,都是充到4.1几v就充不进了,放到3.9v左右就开不了机了。电芯是全新的锂威电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有遇到跟我同样情况的吗?如果不用笔记本放电,接个dc灯泡放电可行吗?

网友A:
似乎是按照充电次数进行预计的

网友:
必须使用电池管理软件。
没有的话就深度充放电3次。驱动自行校准。

网友B:
mark一下,手上有个dell本的电池也不行了,正打算换电芯,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手上有个dell本的电池也不行了,正打算换电芯,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 ...

加油干早点散,我也不知道干了啥操作。就连续冲放了这28.5%容量几次,今晚这次的充电时间变长了,充电指示灯熄了之后电池电压到了4.3v。这次放电电量光了之后没有关机。目前正在继续放电中,明天充完电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按照充电次数进行预计的

我怀疑他是按循环次数重新计算容量的,因为我第一次看了5个多小时电影把电放光了,电池冲放循环了一次,他给我重新计算容量。后来我每次都28.5%就自动关机不开机,没有到一次循环,所以不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手上有个dell本的电池也不行了,正打算换电芯,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 ...

我的原装电池容量太小了,才30W。如果不是跟我一样为了扩容的话,不太建议自己折腾。18650电芯还好,如果跟我一样是二合一笔记本这种超薄电池,找合适尺寸的电芯就要找好久,还有自锁风险。而且这种超薄电芯一般都比较贵,钱和折腾的功夫跟买一个比起来真不划算。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多充几次看看

网友:
没锁定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油干早点散,我也不知道干了啥操作。就连续冲放了这28.5%容量几次,今晚这次的充电时间变长了,充电指 ...

现在容量准确了吗

网友:
用软件慢慢校正。

网友:
没换过学习一下,主要是不会搞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还是按4000mah,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容量准确了吗

没有,这次深度充放之后又涨了10%左右,涨的太慢了,估计得N次循环之后容量才能涨满,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移植更大的电芯多出来的容量能不能正常显示,打算慢慢用慢慢涨了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原因是我把电源管理最低电量设置成了0%,我改成2%后就可以深度放电了,它会一直停在2%直到我把电池的电放光自动关机。每次深放深充后容量会涨个3-5W,估计得来十次循环才能涨满

网友(2025-04-0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原因是我把电源管理最低电量设置成了0%,我改成2%后就可以深度放电了,它会一直停在2%直到 ...

问题已自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