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块希捷捷豹15K.7 600G SAS硬盘

楼主(2023-07-15):
最近天热,好久没拆东西,手痒。
正好前几天把捡破烂来的一台联想RD630 2U服务器测试了一下,测了一上午,7个暴力风扇加4块15K的硬盘折磨之下感觉听力都下降了。不过挑出一块坏盘,今天拆之。
阵列卡界面:一块直接挂了,一块报错,连带之前的阵列卡一起挂了,又去淘了一块换上。
原阵列卡上面有个KEY,不知道组了个什么RAID,不得而知了。5块硬盘2块戴尔2块联想1块没有OEM标,大概零售版?坏的两块都是戴尔,反正全是捷豹15K.7,图片放不上来。

就这倒霉孩子,怕拿错了,我给打了个叉叉。正面和侧面的序列号能对上,但是阵列卡识别的序列号不一样,而且打戴尔标的为什么会有正品防伪贴?
还有,这盘是真的重,手感比单碟1T的差不多重一倍。

扒皮,拆掉主板。铣平面加导热垫,确实比普通硬盘做的好。

主板上的东西,老三样:马牌主控+华邦缓存+意法半导体SMOOTH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拆掉一堆螺丝,掀开盖子。。。嗯?这么小的盘片,这么大的磁铁?难怪这么重,铝壳子都如此厚重。

双面4碟设计,单面75GB,碟片之间有塑料隔片。

看看15000转的电机啥样?好像没啥不一样,但是主轴中间有个通孔。

背面&磁头。
这盘的毛病是通电不转,BIOS里能认盘但是容量是0G,原因可能是磁头摇臂的轴承坏了,转动的时候阻尼感强烈,而且沙沙响。

巨大无比的磁铁,不用撬棍根本别想分开

全家福(期间有点失误,螺丝刀没有那么大的内六角,我就拿来钳子拧下磁头摇臂,拧完发现螺丝刀上有个足够大的内六星头。。。)

拆解完毕放图完毕,生产出垃圾一堆。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无刷电机改个小风扇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75G的15K服务器硬盘,没有使用多长时间,还是很新的,的确是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无刷电机改个小风扇不错

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拆

网友B:
改个磨刀器挺好玩,都拆散了就难了

网友:
有点年代了

网友:
老货,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真是拆的彻底

网友:
这电机带劲,就是不好拆

网友:
老货用料扎实。

网友:
转速高离心力太强,盘片就做不大,昆腾大脚硬盘5.25寸,转速只有两三千转

网友:
盘片好小啊,像2.5寸硬盘的。

网友:
固态硬盘之前的产品,提高转速离心力大,只能缩小直径。

网友:
看你们拆,手中几块小容量硬盘一直没拆。

网友:
拆完如果还有个什么改造的分享就完美了,感谢分享

网友:
哈哈,我以前拆过台式机的硬盘,感觉构造差不多,这个就是电路板更大更精密的样子

网友:
重新组装好做个磨刀器,15000转应该比7500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磨刀器挺好玩,都拆散了就难了

15K转快比上砂轮机了,改砂轮应该不错。但是改造有点困难,毕竟空间太小了,先留着,等有空了慢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