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山寨安泰信936B焊台

楼主(2023-07-15):
隔壁公司搬家留下一些垃圾,看到有个焊台就捡了回来,看是安泰信的,但插头明显镀层都掉了,显然是铝插头,看来焊台也是山寨的,不过好歹是好的,能正常加热。

▼烙铁头是尖头的,看样子被打磨过了。

▼标签贴得有点歪,山寨几率大。

▼插头的镀层都掉了,里面的铝插片都氧化发黑了,真货应该不会用铝插头吧?

▼手柄里面是这样的,发热芯有不锈钢外套。

▼拆开里面看到变压器体积还算大,输入也有保险。

▼变压器长度66mm

▼高度55mm

▼宽度35mm,66*55*35标准规格。

▼再看控制板,BT137可控硅。

▼正面就一个LM358,没有控制光耦,不知道真货的控制板是怎样的。

▼刮了一下输入线的线头,还好是铜的,变压器输出绕组量得阻值1.1欧,减去底数0.2大约0.9欧,应该是铜线吧?

▼下面这个试试九阳电饭煲控制板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帮邻居修一个九阳有7 8年久的电饭煲,具体故障就是按下煮饭功能,数码管显示运行但一直不加热。我当时就猜到可能是继电器出问题了,于是拆了检查,果然是继电器触点严重烧蚀不导电,找了个存货规格正好合适就换上了,但还是不加热于是又跑一下线路,检查了控制继电器的J3Y(S8050)正常,顺着线路跑到单片机,整个线路都通,又检查了继电器供电12V也正常,最终判断单片机IO口坏了,跟邻居说要换板,他同意了。几天后板子到了,换上通电OK,试着按煮饭还是不加热,这下蒙了。。。九阳这锅设计独特,按下煮饭功能键要几秒钟才“滴”一声长响标示执行,这都滴了还不加热,看着功率计0.5W的数字我陷入了深深的长思。随后又重开机无意中按了一下保温键,随机听到“咔哒”一声清脆的响声,立即看一下功率计,好家伙,800多W功率啊,那为什么按煮饭键继电器不动作呢?我又试了一下按下煮饭键,还是几秒钟后“滴”的一声响就没听到继电器动作,我不死心,耐心等了大概三分钟,突然听到“咔哒”一声继电器动作了。卧槽,坑爹了,九阳这操蛋的设计!!!心中一万头羊驼飘过。后面测试了其它功能,除了保温继电器是立即动作,其余的都是两三分钟后继电器动作,这是故意坑人的吗?正想测试一下旧板是否是好的,恰好邻居过来了,只好当面给他装回去了。有空测试一下旧板,大概了是好的,这下花了35冤枉钱,虽然是邻居掏的,但也是有点不爽
分享点小经验,希望对坛友有帮助。

网友:
恭喜捡到宝了

网友:
焊台能用就是宝

网友:
不错,捡到一个焊台,还捡了一个电饭煲主板。

网友:
拆个山寨安泰信936B焊台

网友:
九阳的板好贵。
美的才15包邮。
美的单片机挂了完全没法救。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焊台能用就行。

网友:
看着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焊台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这是936b不是936B

网友:
能用上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我家的也是等几秒就工作了,难道新款的要等几分钟这么久?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延时通电可能是基于浸泡大米的设计,这只是胡乱猜测的哈
过来人顺便劝告楼主,尽量少帮邻居、朋友维修电器,除了会把你家变成电器垃圾场、把你的业余休息时间都夺走,没有其他好处。久而久之还会变成“升米恩、斗米仇”,你的倾力帮忙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理所应当,等哪天你没空帮忙了,他们会喷死你,说你不够意思了。

网友:
没哪个电饭煲是按下煮饭几分钟才开始煮吧?

网友:
白捞一个焊台,还不错

网友:
35难道不是邻居帮你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