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DB80377BDE----变频直驱波轮洗衣机离合器曲折的更换过程

楼主(2023-07-15):
     上个星期某天,孩子以前一起念幼儿园的家长求助于我,说是最近家里洗衣机脱水很慢,知道我平时喜欢折腾这些东西,看能否帮忙看看。电话里先跟她做一个预判,首先确定是波轮洗衣机,洗涤正常,一到脱水波轮转动非常慢,衣服无法甩干。于是立马在电话里给了个初步诊断,估计有两个个可能,皮带松脱或者断裂,离合器故障。。电容无力的话不会脱水才变现慢,应该在洗涤已经表现出来。所以排除电容。稳妥起见还是叫对方拍了个视频给我。。。从视频看,洗涤很有力,正反转都正常,一到脱水波轮就放慢动作,仗着自己曾经搞过几台皮带松脱的洗衣机,一膨胀就打脸了。以为这次大致也是皮带问题。。于是提前下单搞了一条皮带,当时还把洗衣机型号问了几个客服,有的直接说没有,有一个不懂还是不老实的客服直接说都差不多的咧,就信心十足地带着皮带来到这朋友家里。。。。。结果到现场就被狠狠打脸。。。

    眼前的波轮是波轮没错,,但是变频直流的四个大字摆在面前当时就傻眼了。变频洗衣机何来皮带啊。。就本人懂那点皮毛还不知能否拿下这故障咧。。硬着头皮通电试机。左摸摸,右看看,看不出的所以。。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反复看视频,也没报故障代码,突然猛然醒悟,一直被“变频”二字绕着,没细看故障本身。。。当脱水时大桶基本没有转,只有波轮在慢吞吞地转悠,,要么可能波轮盘底部有异物导致卡住,要么就是离合器坏了。。。 于是约好朋友再次上门拆机看。
     朋友说波轮洗衣机曾经叫人清洗过,使用时间大概五六年左右,所以不存在螺丝难拧生锈之类。先把洗衣机放倒,这放倒洗衣机也是有讲究的。。 起码有经验的人会把洗衣机方向调整一下,,不要正面朝下放倒,调整成从侧面慢慢放倒,这样做是防止内桶有水会流到电路板上导致短路,当然在放倒之前要先把桶内剩余水分尽量排干。

   说实话离合器换过几个,但变频的离合器还真是第一次更换,而且三洋的设计就是离合器跟底板不分离这种弱智设计。非常不好拿,罩, 这种离合器要更换要准备三种外六角套筒, 14号拆保护罩,10号拆排水牵引器,8号拆变频电机螺母,首先拆波轮盘,然后4个10号六角,大桶可以不拿出来,直接放倒机器后直奔底盘。拆完保护罩==周边固定底座4个14号大螺母==10号螺母不记得几个==地线螺母==排水电机10号两个==要注意左上角那个内排水管是没法拆的,它压住底板,轻轻把他撬起一点点,稍用力抓住离合器中间部位向右旋转,这样整个离合器就能取出。前提一定要所有固定螺母都要拆卸
    拿下离合器,因为变频电机这边还连着线别扯着。用左手按住电机外壳,或者用长螺丝刀插紧电机外壳空洞不让它左右摆动,右手拿电转拧。我是用脚踩住一边,用T型套筒拧下的。螺母非常紧,上下分别两只“戒指”套住,记得安装顺序一会装回别乱了。。
    外壳还连着线放在一边,10号六角拧下电机6个螺母。还有个铁皮压住一并拿出。。下面就是棘轮和抱簧。
     这样离合器就跟电机分离可以拿出来更换了。。
     好了。。安装新离合器问题来了。。先把棘轮和抱簧拿出来,因为要把拨叉拉开。放入变频电机。当时没注意。。拨叉的弹簧松脱。装好上机测试。。通电有正转,不能反转,,关掉直接用脱水。 报故障好像是U9吧不记得了。重新拆开观察,晕。。。三洋波轮通病又给遇上了。 。排水电机的一只脚已经断了 。另一只也欲断难断。。。只要折腾过波轮洗衣机的人可能也会知道。三洋波轮排水电机基本都有这毛病,时间一长塑料脚就断。。无法,只好停止工作。。。
     另外,一度怀疑是可控硅坏了导致无法反转,或者是线束断了。也怀疑是离合器那个棘轮我没装好抱簧没抱紧。买到排水电机安装时,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只是拨叉松掉了。之前我也没看它是怎么装的。拿来旧的离合器比划一下,始终不得要领(本人太笨)。又被迫放下。
   回家拿出之前坏的富士山波轮离合器,虽然不同,反复拆装几次,刚好这个离合器也是拆抱簧时拨叉也松掉了。总算明白,拨叉一边要与下面的弹簧平衡,有环的那边要绕着卡住下面的扣子,中间用一根插销穿过小孔夹紧拨叉。。
     拨叉的铁杆柄与棘轮平行,扣紧拨叉,再把抱簧对准棘轮缺口套进,再套上实心轴套,顺时针慢慢旋进离合器中轴,压紧,这边拨叉刚好扣住棘轮一角,套上电机,盖上电机盖上大螺母,要左右拨动电机盖左右都灵活,不能有响声,第一次安装估计“戒指”装不好导致装好有异响,重新拆装,再用手拉开拨叉,拨弄电机都正常,这才算装好,否则又会出现开始的一幕,只有正转,不会反转,,之后就很简单了。。装好所有螺丝,,仔细检查。 牵引电机的线比较长,在出水管位置绕了几圈再用胶带固定,以免大桶晃动绕到线,新换的抱簧棘轮我都加满了雪油。。一顿操作忘记在拨叉插销也抹一点雪油更好,防止联动杆生锈。。
    一切准备就绪,小心翼翼通电,一切正常,,,正反转洗涤,脱水非常静音,,原离合器是水封漏水导致轴承锈蚀了卡死了无法转动。。
     尽管跑了几趟,,还是收获很大,,另外想请教各路英雄。这款变频波轮的前盖是如何打开的。。前后盖四个螺丝都拧开,也没发现隐藏螺丝在面板。估计是前面板有暗扣之类。曾经撬过面板感觉很紧,不敢再用力,一边修一边担心如果水位传感器坏了。或者是面板故障,都不知怎么拆。。幸好。。。这个离合器加排水电机断脚故障已经一并搞定,完美修复。。。长遍大论写这么多,是希望以后新手朋友可以拿来借鉴,高手们别笑话小弟就好。。。

网友:
变频电机洗衣机我没有拆过,谢谢楼主的。

网友:
技术还可以

网友:
修洗衣机还是个力气活,原来洗衣机也是密封漏水轴承卡,拆了2次,真累

网友:
直驱的洗衣机确实很安静

网友A:
厉害了,海尔的直驱不知道咋样

网友:
拆这个挺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海尔的直驱不知道咋样

变频机都差不多吧,,静音确实比普通波轮静音

网友:
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我也是用变频直驱波轮洗衣机,谢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
真看完了,一头雾水。

网友:
现在哪有什么日本三洋,都是荣事达。
还是内外桶设计,藏污纳垢。
海尔的直流一体桶最好。可惜TCL不做了,海尔贵了3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头次听说套筒洗衣机用变频电机,看来不是假洋鬼子。
电机是永磁外转子吧,正好利用了离合器外围空间~设计巧妙。
套筒机星星减速器内封漏水/外封漏水属于先天不足~经历过过好几个轴承锈死脱水爆响最后卡死不转~~~

网友:
变频洗衣机第一次见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真是大工程啊,高手

网友:
变频洗衣机第一次见到

网友:
牌子是不错的。
我这个波轮洗衣机变频是不大有必要买的。
我可能会花1500买个7kg,盖子能两半折叠的,定频电机,洗衣服不太缠绕的型号。。。

变频用在这里我个人能够感觉到的提升我目前用不到。。。

网友:
看来质量还不错哦

网友:
修洗衣机既需要技术又需要力气,谢谢分享

网友:
拆解洗衣机真是一个大工程